[工仪] 两台安泰信850A+热风枪拆解对比

楼主(2020-10-28):
红色电容那台手柄短线我已经换新期间电线连线短路可控硅烧毁已经更换,现通电不加热更换发热体也不行,  测量手柄电压偏低加热丝供电AC200伏两台一样,其余两路正常为AC80伏加故障那台电压低,热指示灯正常那台AC28伏故障那台AV9伏,请大家指点一下维修办法。

两台机器开盖全貌 气泵不同

这台机器出厂日期较早 刻度盘没有温度显示

晚两年的产品

蓝色涤纶电容是早起的基本满板没有空缺,红色涤纶电容后期有空位电容也小了很多。

可控硅 BT137 600E

其余两个是BT136 600E

可控硅型号BTB06 600B

两台机器光耦 电源芯片 主控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要在床上搞

网友:
你真敢在床上搞事情啊

网友:
你也是第一个在床上搞事情的人了

网友A:
看来楼主跟我父亲家差不多,我也是房屋太小,连楼主大的焊台不敢入,需要时尽量选类似笔记本电源大小的便携款焊台,手绕电脑风扇无刷电机也是在床上,焊接宁可在地上。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跟我父亲家差不多,我也是房屋太小,连楼主大的焊台不敢入,需要时尽量选类似笔记本电源大小的便携 ...

这就是我爸家  老房子空间小

网友(2020-12-26):
看看你的加热指示电路是不是这种结构,如果是测一下红圈电阻是不是出问题了?目测应该是那个绿色大电阻?

网友:
  手持快克1300a路过

网友:
一般都在床上搞。有些寻刺激的,在厨房搞,甚至在野外滚草地。

网友:
看回帖,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2021-02-19):
回帖严重跑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