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入坑贴,维修一台vc890c+万用表,其实被人放了”炸弹”!

楼主(2020-10-28):
维修简介:1  vc890c+这个万用表本来很便宜了,本人并不缺表用(有10几台表),维修只是爱好!
                2   表是收的坏表,被人遗弃了,到我手里,只是看上它外接锂电池,确实很经用。
                3  表已经被人蹂躏过几个地方,062c  358 、M2三极管等有几处被修过,掉了一个玻璃二极管
vc890c+表的问题:A不开机, 充电后可以开机
                            B 蜂鸣器不响
                            C 开机后无法关机,没有关机按钮,只能取下电池(问题的重点)
                            D关机档位不起作用
维修经过:经检查万用表没有明显短路和烧毁迹象,补上掉了的一个玻璃二极管。上电池能开机,万幸。。。。。蜂鸣器不响,检查了358边上标着的TPR3的L6三极管短路(最后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M6,不应该是L6),其实关机档关机后,这个两脚是短接的,焊下来的L6确实坏了,换上新的L6芯片蜂鸣档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了。。。。。。试试其他档位,都准确,以为捡了一个便宜,在装好后,无法关机,,,,,,漫长的三天,百度搜索没有用,,,维修经验贴太少,都是说加个开关,这不是我想要的方法。网上电路图只能参考890D的,那个890c+V000版电路图不是这个版本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转盘V片重新清理,重新核实位置,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转盘上的关机点位,我试了,不安装转盘上可以正常关机的,装上就关不了机。检查转盘,其中在关机状态下,第三个V片有电压,只要装上v片,关机档就不起作用。顺藤摸瓜找第三v片连接的电路,研究了M6的开关通断,通到358,换之  故障依旧,换062c还是老样子。。。换4011芯片,,,,,换74hc4d    故障依旧............三天的煎熬开始了,,,,,看着万用表主板,只有几处被动过,测试了电阻,电容三极管,芯片都完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看到了我换上去的TPR3   L6三极管,这个l6的两脚直通第三个V片,我只确定过这个坏了,更换后确实修好了蜂鸣档。突然灵光一闪,会不会是上家更改了什么元件呢!!!!上网找到一个图片,确认了l6应该是m6才对,作用是起到开关作用!更换后一切正常,原来是上一个维修的人给我埋了一个(╯‵□′)╯炸弹!•••*~●

网友:
呵呵  我看到L6了,小贴片三极管,恭喜修复!

网友A:
M6和L6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个是NPN,一个是PN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和L6是什么区别呢?

M6就是9015,L6是2SC1623

网友B:
大神.新款的VC890D.电阻档读数就是与被测电阻小一点.是什么问题的.24c02在另外表拆过去也是一样..很多有疑问的零件(也是890上拆下来的)代换了.还是一样....实在没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新款的VC890D.电阻档读数就是与被测电阻小一点.是什么问题的.24c02在另外表拆过去也是一样..很多有疑 ...

电阻档读数就是与被测电阻小一点,     应该调整精度,如果是单片机的,就难搞一点

网友:
芯片级维修,打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档读数就是与被测电阻小一点,     应该调整精度,如果是单片机的,就难搞一点 ...

是单片机的....820K的读出来就790K..头疼

网友:
人家修机你修表,厉害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不值得,一块破表,浪费时间。

网友C(2021-08-15):
我板板子是890c+-4v0.9的,现在屏幕背光不亮,按钮不起作用,开关机的一瞬间亮一下,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牛屎芯片的表有啥维修价值嘛

网友:
赞这种维修,绝对有价值。

楼主(2022-04-15):
引用 网友C:
我板板子是890c+-4v0.9的,现在屏幕背光不亮,按钮不起作用,开关机的一瞬间亮一下,不知什么问题 ...

先看看开关

网友(2022-09-01):
同款表,开关弹簧片弄乱了,谢谢楼主图片。

网友:
看了电路图,但是和楼主的板子的照片对不上,板子上面多了几个IC。另外,电路图里面没找到自动关机电路。

网友(2023-07-13):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一样型号的表,也不知道啥情况,拿出来上电池都不开机不显示,我也没多余的万用表来修复它,目前都不知道是啥问题,因为没多的万用表来测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