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高手电脑恢复系统不开机了

楼主(2020-10-28):
用自己制作的ghost ,恢复系统系统后,电脑点不亮了。

求教大神们,本人用大白菜pe备份了系统,之后恢复系统,两台电脑了,回复完了之后,电脑直接不开机,电脑屏幕都点不亮,求指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网友:
电脑直接不开机,电脑屏幕都点不亮,是机子有故障,,,内存?显卡?电源?

网友:
用图说话更直接

网友:
就算系统有问题启动不了,
bios 画面总还是能见到的吧,
要真是屏幕都点不亮,
怕是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网友:
首先说下恢复前你干了什么,,,比如换硬盘之类,,,,,不会连恢复后激活启动分区都没激活吧?

网友:
屏幕都不亮???

还两台电脑了!!!

感觉摊上大事了

网友:
单恢复系统没动硬件的话,扣下主板电池给CMOS放电试试

网友:
电脑恢复和装机,对于数码之家人来说应该不是大问题。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至于解决方案;我认为先PE,然后看看自己能做的。不行重装。

网友:
刷bios,硬盘在别的机器做好系统再接回来

网友:
要看启动方式
硬盘MBR分区用普通兼容模式
GPT分区用UE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