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WAR1750L 拆机方法

楼主(2020-10-28):
隔壁论坛淘的,不通电,需要拆开修理,研究了一会,正面下手,基本全卡扣,就底部一颗螺丝。
非专业拆客,换保险换全桥,修好就装起来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多少钱淘的

网友A:
什么时候做工那么好了?????????

网友:
电源内置了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做工、用料这么好的 TP-LINK!!!!

网友C:
刚去淘宝看了一价,8,9百,有点贵,用不起呀

楼主:
150元包快递,铝合金框,挺沉的,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做工那么好了?????????

比较高端吧,外观也还不错,价格在那摆着呢

楼主:
宣传工业级,号称比外置电源提高10倍稳定性,,结果还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做工、用料这么好的 TP-LINK!!!!

用的什么芯片我没有拆开看,看价格应该不差,期待专业拆客来个一脱到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去淘宝看了一价,8,9百,有点贵,用不起呀

是不是有点虚高啊,哈哈哈

网友:
用料做工是不错,就是感觉价格还是太贵了
我觉得最影响稳定的还是固件,电源外置也有好的,只不过民用路由器配的电源都不好
然后就是固态电容,固态电容就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区域,比如cpu和电感旁边用,要是边角不发热的地方换固态就是瞎换。其实加个主动散热比什么都好

网友(2021-09-09):
这散热挺给力啊

网友:
这么大一块散热器,估计也够用了。

网友(2024-05-01):
看不到芯片啊

网友(2025-01-27):
这做工还是不错了

网友:
内置电源的路由器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拆机方法看看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