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XFX RS-480 8G深红版显卡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20-10-28):
偶得同事坏掉的显卡XFX RS-480 8G深红版,插上电脑测试,显卡辅助电源接口为8P,单位电脑电源无8P接口,只有6P,插上,开机,显卡辅助电源接口旁边有个指示灯亮橙色,风扇不转。带回家,拆开,清理灰尘,酒精清洗,晾干,插上电脑测试(家里电脑电源400W有8P接口),
显卡辅助电源接口旁边有个指示灯亮蓝色灯。风扇转动一会停止,接显示器,发现正常开机,

关机挂上硬盘,进系统安装驱动,鲁大师测试也能过,分数才5万多分,GPU-Z检测显存频率为0MHZ。
以为是平台太差了,GPU-Z那个是检测错误,未理会,玩了2个多小时,关机睡觉。
第二天下班回来,开机主板报警,显卡风扇不转,指示灯蓝色。
手机网上找了些维修视频学习了,并测量显卡
核心供电0.89V,正常
显存供电1.5V,正常
HDMI接口5V,正常
3.3V,正常
GPU,显存,供电都发热

哪位大佬提供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A:
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显存是否有报错,至于是什么测试软件 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显存是否有报错,至于是什么测试软件 自己百度一下。

显存有错误应该是花屏啊,主板开机不会报警的啊,我不认为是这个的原因
再说也测试不了,主板只有一个插槽可以插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存有错误应该是花屏啊,主板开机不会报警的啊,我不认为是这个的原因
再说也测试不了,主板只有一个插 ...

建议还是自己捋一下。
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存有错误应该是花屏啊,主板开机不会报警的啊,我不认为是这个的原因
再说也测试不了,主板只有一个插 ...

会不会是风扇坏了导致检测不到所以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风扇坏了导致检测不到所以不能正常启动?

风扇有供电12V,没有调速信号过来,故风扇不转,拔掉风扇4针接口的调速,风扇是可以正常转的。
你说的也有可能,因为风扇调速无信号,所有风扇不转,因检测到风扇不转,所有不能启动,
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看别人的维修视频,未接风扇测试跑马都是可以的。

楼主:
出鬼了,又能开机了,这显卡亮机还要看心情的啊,现在就是用这块显卡登录的论坛

网友:
这估计不用示波器测很难找原因了吧,可能是供电,可能是GPU虚焊

楼主:
没示波器啊,只有万用表。。。

网友:
显存频率明显不对

网友:
可能只是低功耗下的自动降频,不一定就不对

网友:
还是找台双插槽的机器测下显存再说吧,先易后难嘛,能开机的话再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