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折腾纪录:2258h+64G、128G的L06B混贴的开卡纪录及ce跳线研究

楼主(2020-10-28):
收了两片坏的240的2258H,原板都是一贴29F01T2ANCMG2(4ce)+29F64BAMCMG2(2ce)的组合,猜测原版240G应该是开B0KB的,现在把两个板子的F合成一个,开360G的L06B,经过2天的测试跳线。如果要4ce和2ce混合贴,就必须正面贴4ce片,背面贴2ce片,跳线如图:
完结散花,最后附上成品照片和ce分布情况

网友A:
Q1018开L06B不掉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018开L06B不掉速吗?

掉,但比较稳定

网友B:
按这个意思只要ID相同,都有可能混贴。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意思只要ID相同,都有可能混贴。

是的 ID相同就可以混贴

网友(2022-10-19):
可以3片贴么?

网友:
3贴 只能B0KB吧

网友(2022-12-11):
我和你一样的板子双贴128G l06b 4ce,贴在主控面两颗,ce和ch怎么调都不对

网友:
同样的板子,四贴英特尔cmg2怎么跳线呢,单颗是2ce

网友(2023-02-24):
29F01T2ANCMG2(4ce)+29F64BAMCMG2(2ce)x2 =  8ce   这样也可以按照你这个方式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