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SONY ICF-C218钟控收音机拆机更换喇叭增加调谐指示灯

楼主(2020-10-28):
最近对钟控收音机比较感兴趣,对比了市场几个品牌产品后,最后入手了索尼C218,220V版本,不需要改动变压器,板载时钟晶振,不依赖电网频率走时,CR2032纽扣电池掉电保存时间,清洗打磨后目前很满意,收音效果很好,闹钟声音频率循序渐进,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市场黑色的存量较多,最后综合考虑选择了白色这一款,黑白搭配。

清洗之后基本没有发黄,很满意。

清洗过后就琢磨着对收音机做下改装,首先是喇叭音质,使用的是sony自家的8欧姆/0.3W纸盆喇叭,2.5寸,66mm直径,高音很清晰,但是刺耳,感觉很不舒服,查找了芯片CXA1019S内置功放输出功率,标准输出只有0.5W,网上按参数搜索,这种喇叭只有纸盆一种材质可选,原参数替换不如不换,于是查找同尺寸喇叭,先不管电参数,毛边或者橡皮边的全频喇叭,人声更醇厚一点,最后终于找到下面这一种毛边全频的,参数是4欧姆/3W的

想过另加功放匹配新喇叭,效果会更好,一个是原机自带变压器功率太小,如果内置小开关电源,对收音机干扰很大,空间又不够,所以就放弃了,到货取下原机喇叭,清理残胶,换上之后使用704硅胶固定四周放一晚装机就可以,实际声音效果改变非常大,听着很烦舒服,但是声音不能开太大,阻抗功率不匹配轻则失真,重则烧毁功放,实际使用放不到太大音量,完全够用,效果还是很满意。
网友有说机器屏幕亮度很低,个人认为作为床头钟,这个亮度最好,不刺眼,晚上也不影响睡眠,所以LED部分不做改动,调谐部分确实是不光黑天,白天都很难看清里面指针到底停留在哪个频率,完全靠盲拧

本着光线柔和的原则,不然影响晚上休息,通过观察机器LED屏幕结构,最后选择了两个黄色的led灯做照明,又可以实现做调谐指示灯,通过分析原厂电路图

原机的调谐指示灯功能引脚默认接地不使用的,抽空断开芯片20脚与地线连线即可,通过分析电路得知,这个型号机器的关机不是关闭芯片供电,而是通过控制芯片的静音功能实现,打开收音机LC872B06A芯片MUTE引脚输出高电平打开收音机,关闭收音机时引脚输出低电平,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信号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电子开关,实现打开收音机指示灯亮,关闭收音机指示灯灭,原理图很简单,以下供参考

实际调试过程没有拍太详细的图片,结果很满意,2只暖黄色的LED光从调谐窗口两边对射,光线暗的情况看得清,不晃眼,光线暗的时候调台也很方便。

钟控收音机在国外很普及,国内使用率很低,相关介绍甚少,到此完工,欢迎探讨,共同交流

网友A:
看指针后门有空间,
你在两个LED中间加一段导光的东西,效果好很多.  比如 空笔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指针后门有空间,
你在两个LED中间加一段导光的东西,效果好很多.  比如 空笔芯什么的, ...

现在调谐指示灯后面贴了一条手机屏幕内部的反光纸,就像MF47万用表指针后面的反光镜一样,通过重合判断指针当前准确位置,以为也可以让光线均衡一些,结果没效果,这一阵再找找其它材料让光线均衡一些,感谢建议,折腾不止

网友B:
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12现在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12现在卧室

省电,方便看时间,每天都是手机网络,听听广播还是很好的,休息休息眼睛,也不错过新闻

网友:
钟控确实在国内不流行,高中时代有个带钟带收音台灯,也算个钟控吧,很喜欢,工作后还继续用,后来塑料老化了,后来买了个德生mp200,现在丢在父母家吃灰呢,主要fm没落了,老爸曾经是是个收音机控,家里收音机收藏10+,还在阳台拉短波天线,现在也是整天抱着小度

网友(2021-02-23):
本人也有一台此机。没有耳机插口自已加装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