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主控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28):
请问这个什么型号?能量产?金士顿DT106 的,想两个16G的合成一个32G的

网友A:
没见过,我 猜sss6131,用“ChipGenius”读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我 猜sss6131,用“ChipGenius”读取试试。

读不了:lol:lol::lol:,应该是,搜了一下,没看到量产工具。

网友:
sss6130倒是有量产程序,有没尝试下。

网友:
鑫创6131,目前还没有流出的工具,量产再等等吧

网友:
这主控没有工具,再等一等说不定会有

网友:
DT106,我有一个金士顿64G的,主控是群联PS22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