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多多那些无刷扳手,有有感电机么?

楼主(2020-10-28):
拼多多那些无刷扳手,有有感电机么?怎么区分?

网友A:
扳手有不有感无所谓吧,冲击批要有感还能理解,扳手就纯粹是用在使大劲儿的活上,控制糙点就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扳手有不有感无所谓吧,冲击批要有感还能理解,扳手就纯粹是用在使大劲儿的活上,控制糙点就糙点 ...

我就是想万能,平时换个低电压电池当冲击批用。

网友:
问卖家客服应该有的都不知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万能,平时换个低电压电池当冲击批用。

不现实,冲击扳手的力度比冲击批大多了,操控性再好都没辙,大牌的有感扳手换两用轴当批使体验都烂的不行,何况杂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现实,冲击扳手的力度比冲击批大多了,操控性再好都没辙,大牌的有感扳手换两用轴当批使体验都烂的不行 ...

酱紫啊,我太不懂事。麻烦您给推荐个便宜点的冲击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酱紫啊,我太不懂事。麻烦您给推荐个便宜点的冲击批吧?

我买的锐奇6412D,不贵,可惜的是有刷机,但是调速的手感很好,用料也有诚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现实,冲击扳手的力度比冲击批大多了,操控性再好都没辙,大牌的有感扳手换两用轴当批使体验都烂的不行 ...

我就是拿扳手5733改的两用头,上钻尾螺丝很好用,没觉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