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98年的微波炉-格兰仕WD800BS,拆开看看是铜线吗?并维修门爪断裂

楼主(2020-10-28):
拆98年的微波炉-格兰仕WD800BS,拆开看看是不是铜线的,并维修门爪断裂

1.拆2003年产的美的微波炉,型号KD21B-AF(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741

老微波炉,仓库里找的,原来主人用的挺多的,烧烤功能拆开看看肯定是没少用

多重防泄-绿色环保微波炉,重点是【烤王】

门钩子断了,关不上门拆开修修

型号WD800BS

98年2月

2M226

钩子断了

这个是铜的吗?

找个针,打火机烧红

穿进去

从这头穿进去

弯个勾勾

咦嘿嘿

装上试试

面板

98年就是触摸的了,关键这种键盘膜触摸的还不如按键,或者电磁炉那样感应那种触摸,这种按键手感不好

试试挂钩

试试挂钩

看,烧烤灯管都变色了

用的不少

电容

风扇

保险丝

搞点油油,请出来“妹夫”机油

擦擦干净

云母片有点脏,估计还能用

天线头

转盘电机

电机

这里肯定放的东西蹭住旋转都磨坏了,漏气,不好

拿一个破强力挂钩粘到里面,防止漏气

END

网友A:
这个机子就不是98年的,我家有一个05年的,这个应该是05年左右的。98年格兰仕还没有自己品牌的磁控管。

网友:
质量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就不是98年的,我家有一个05年的,这个应该是05年左右的。98年格兰仕还没有自己品牌的磁控管。 ...

后面标签贴,出厂日期,并不是生产日期,是98年2月
东芝单片机,生产日期97年。
面板排线标签,生产日期98年2月。
你自己看,回答错误,扣分

网友:
刮线,才能知道是否铜线

网友:
应该是薄膜按键,不是触摸按键。

网友:
改天上个日立的原装日本产微波炉拆机

网友:
云母片有什么用途?

网友B:
那个"强力挂钩贴"最后不用,会漏磁还不耐高温的。

网友:
应该是铜线的,我一百收的二手微波炉好像是0几年产的,跟你的一样,也是不锈钢内胆,是铜线的,后来变压器还挂了,找了个旧变压器还是铝线的,没想过改点焊机,所以当时直接以旧换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强力挂钩贴"最后不用,会漏磁还不耐高温的。

露毛磁,磁在铁笼子里怎么可能跑出来,那里没有温度,不是贴炉内,是贴炉外,很凉快

网友:
早起产品有不锈钢内胆算是良心了

网友:
楼主嚣张的放了上去,注意你的爪子

网友:
真的是98年做出来的?还带微电脑一定价格不菲了

网友C: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之前好好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加热了,换过保险和二极管都不行,开机工作变得特别响就是没法加热

网友D:
这台机烧烤用得很少,单独烧烤的话,白色外壳必定发黄。

网友:
不用刮线就能知道是铜线,以前是没有铝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之前好好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加热了,换过保险和二极管都不行,开机工作变得特别响就 ...

声音特别响大多是灯丝座对壳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烧烤用得很少,单独烧烤的话,白色外壳必定发黄。

烧烤功能就是鸡肋,反正我家就没用过几次,实际效果很差。

网友:
挺干净,还是不锈钢,可以留着备用了!我现在垃圾箱见到老的微波炉电磁炉都搬回家。老的不知道是不是铜的,新的八成是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