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久科技 天狼T 120G固态SM2256K AB H27QDG8M2M5R开卡工具

楼主(2020-10-28):
创久科技 天狼T 120G固态 主控SM2256K AB 闪存H27QDG8M2M5R开卡工具 板子带缓存。专用工具秒开少走弯路!
外观实物图:

教程图片:

使用方法:打开软件后点SCAN,接着点栏目上面的par选项,点图片圈圈中的1按两下空格确定,接着点2自动搜闪存选第一个一般就是型号中的,再点圈圈中的3
最后回到test点start。很快完成格子图片会显示一个O就开卡成功了!

专用工具

网友(2020-12-01):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之前为了修一个固态,在淘宝花五十买过~~~~~。

网友(2021-01-18):
感谢分享。
不知道是不是2256主控都能开呢?

网友(2021-02-20):
我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大神,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希望这个能用吧

网友:
我是240GB得可以吗??

网友A(2021-03-29):
这种板子 开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 开过吗

理论上讲主控相同基本上都通用,但是闪存的参数要自己设置一下。还有就是不带缓存的版本基本上都是用不了的,要用另外一个版本。

网友:
多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主控相同基本上都通用,但是闪存的参数要自己设置一下。还有就是不带缓存的版本基本上都是用不了 ...

他连flash也不给你看,怎开?

网友:
下载看看我这个能不能开卡

网友(2021-08-17):
下不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1-10-23):
666、修复成功了、找了好久没弄好、感谢楼主

网友(2022-04-18):
我准备下载,怎么还要这么多分哦,郁闷哈

网友(2022-06-17):
真能开么  找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