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一下从开关电源拆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0-10-28):
从12v的开关电源(电源高压有电低压没电)拆下的,请问是什么,用二极管档要怎么量是好是坏?我在马家搜不到这个元件,请问能用别的代替吗?
lonten
LND7N65D
MGH3832

网友:
7N65
PRODUCT SUMMARYVDS(V)RDS(on)(Ω)ID(A)6501.5@VGS=10V7●●●●ABSOLUTE MAXIMUM RATINGS(TC=25 C ,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RDS(ON)<1.5Ω @ VGS=10VFast switching capabilityLow gate chargeLead free in complianc

网友A:
百度7N65场效应管

网友:
就是NMOS管最大7A ID 650V反向耐压

网友: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摸屎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7N65场效应管

是不是写7n65的都可以换,不用看前后那几个英文?

网友:
高压端的场效应管

网友:
高压端场效应管 7A650V  直接用7N65代换就可以

网友B:
你那个帖子我看了,输出电压低不是这个场管坏了,一般场管坏了会炸机的,你那个电源查电压取样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帖子我看了,输出电压低不是这个场管坏了,一般场管坏了会炸机的,你那个电源查电压取样反馈电路! ...

那个现在变成低压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现在变成低压没有电压了

拆下来的是场效应管,型号7N65,不懂维修的话还是买一个剪线电源换上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是场效应管,型号7N65,不懂维修的话还是买一个剪线电源换上用吧! ...

主要是想折腾着玩,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是场效应管,型号7N65,不懂维修的话还是买一个剪线电源换上用吧! ...

找到一个2SK3878 的场效应管 请问能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2SK3878 的场效应管 请问能不能代用?

可以代换!如果场管坏了,那么场管源极检流电阻也会烧坏,还有整流桥、保险丝、PWM芯片、场管珊极驱动电阻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