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玩意是不是同步?想买个数显,有壳的,同步整流的,

楼主(2020-10-28):
论坛都是大神。我这菜鸟也得生活,
只能厚厚脸皮了。。。

正题:
最近数码之家逛了一下,又花了不少冤枉钱,最主要的是自己水平实在太low了。只有插拔卡扣的动手能力,却也想玩。

看轮坛大神28674500的鬼斧神工手艺只买了20元的控制器。
我就20w的破板子“图3”还买63的控制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889
我只能这么给自己辩解,因为菜,不会动手修,不懂原理,所以就想买个稍微好一点的。
比如那个15块钱的什么按压的东西,就是给我这种想玩,又没水平的人准备的。
本来就是之前的倍思特9205m的表笔坏了,然后开关按了好像不准(论坛搜了,好几例)
于是论坛搜一下,褥羊毛万用表。结果卡扣被反褥。。
回到标题:我想买个数显的,有壳的,带同步整流的,dc降压模块,带usb输出。
我那个图片的凭图片,大神能不能判断?

楼主:
为什么要数显,为什么要有壳,还是因为动手能力,段位太低。。。

网友:
这个板子很难做到持续3A输出,主要是续流二极管太小,就这封装身段就算是SS56,也就2A以内不至于烫到把自己烧毁. 还有这不是同步,也没必要一定同步,同步的一般电压范围窄的多.

网友:
60多的太阳能控制器,可以买不带显示的 MPPT 的了吧?

网友A:
当然不是同步整流的。
另外,用料一般,设计敷衍,3A满载一般都不行的。用过淘宝的很多DC-DC模块了,能达到标示极限的几乎没有。
降额到70%左右使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同步整流的。
另外,用料一般,设计敷衍,3A满载一般都不行的。用过淘宝的很多DC-DC模块了,能达到 ...

有没有实在的,带壳的带数显的。有usb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