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46EN开卡开卡显示:Chk PreTest Fail(31) /0x10,TrainADJRCmdQHalt,CH=1, CE=0解决...

楼主(2020-10-28):
主板采用的是16贴TSOP48固态主板,慧荣2246EN主控,芯片采用的是闪迪SDTNPMCGEM-32G-C ,芯片ID为:45,3A,A5,82,7A,56 单颗2CE MLC颗粒
正反图如下:

留心的朋友应该看出来这个芯片ID对应的是东芝TH58TEG8D2HTA(2/K)0,刚好在2246EN工具参数内查看到有参数TH58TEG8D2HTA(2/K)0=98,3A,A5,82,7A,56,2,08,10,0,0,0,2,9,3,0,0,0,640,3,68,8F,27,100,2,08,0,0,0,0,1,52,51,0,0,0,0,0,0,80,0,0,0,0,0,0,0,0,0,0,0,0,0,0,〗,,
98改成45添加参数后发现量产工具无法直接识别到型号,才发现次参数并非2246EN用的,位数不足(为什么被放在46EN工具内在下也不知)
既然我们知道闪迪ID为45,3A,A5,82,7A,56(56属于非TG系),于是直接搜索东芝颗粒对应的土狗芯片得到下面参数:TH58TEG9D2HBAx9=98,3A,A5,82,7A,D6,2,08,10,0,4036,4096,2,9,3,256,2,8,640,3,68,8F,27,30,2,5F,2,1,1,2,1,52,51,0,A2,0,1,0,0,80,88,88,88,88,0E,26,88,88,66,66,66,66,82,0,〗,,
直接改成闪迪SDTNPMCGEM-32G-C=45,3A,A5,82,7A,56,2,08,10,0,4036,4096,2,9,3,256,2,8,640,3,68,8F,27,30,2,5F,2,1,1,2,1,52,51,0,A2,0,1,0,0,80,88,88,88,88,0E,26,88,88,66,66,66,66,82,0,〗,,
首先我贴了4颗
SDTNPMCGEM-32G-C做成128G,很顺利一次OK

于是直接贴16颗,焊接完毕后检测CE也正常,共32CE。结果开卡提示:示:Chk PreTest Fail(31) /0x10,TrainADJRCmdQHalt,CH=1, CE=0

根据提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通道的CE0出问题了。于是我拿出曾经的归纳图出来:

通过图可以知道是U16颗粒这里问题,于是加焊,问题依旧。直接更换这颗颗粒,
问题还是依旧。我有点慌了。
。 。 。 。 。 。
既然不是芯片问题, 那会不会是主控下对应这颗芯片的点位出问题了? 抱着这个思想我又换了主控, 结果还是依旧。后来又尝试过关闭内部交错, 也是无用

这里我一直忽略了一个地方, 就是芯片参数! ! 因为我前面用这个参数开四贴128G时轻松通过, 跑圈也无问题。 所以一直没怀疑参数问题。
于是直接将芯片倒数第10位的0E改成16, 也就是
SDTNPMCGEM-32G-C=45,3A,A5,82,7A,56,2,08,10,0,4036,4096,2,9,3,256,2,8,640,3,68,8F,27,30,2,5F,2,1,1,2,1,52,51,0,A2,0,1,0,0,80,88,88,88,88,16,26,88,88,66,66,66,66,82,0,〗,,

开卡一次通过

绕了一大圈,
花费3个多小时终于完结。
本人淘宝店名: 南翔科技。 主营SSD芯片,SSD板料, U盘等板材。 如需要可以进店选购。
交流学习, 可以添加本人微信:X18088075685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添加时务必说明哪里过来的,否则不允通过。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BAD=155,坏块真不少。跑分几何?

网友B:
南翔是你的店啊?隐藏得够深的啊

网友:
好帖,但是有个疑问是倒数第十是SDR模式下的频率吧,原本是0E改成16为什么就能通过了呢,这不应该是增加了频率吗,不是更容易报ADJ吗。

难道该数值越大反而频率越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155,坏块真不少。跑分几何?

容量是512G,16贴32G。平均下来一颗芯片不到10坏块。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翔是你的店啊?隐藏得够深的啊

我平时很少逛数码之家

网友:
又是一位大佬这操作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量是512G,16贴32G。平均下来一颗芯片不到10坏块。很可以了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他CE/DIE拆借容量。开卡的时候读取闪存坏块,以最多坏块数CE/DIE做最差标准,所有CE/DIE一起按照最差标准扣除块数,保证所有CE/DIE有相同可用容量。所以二手闪存贴SSD一定要剔除单DIE坏块过多的闪存,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牛叉,这解释专业,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这样怼大佬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很少逛数码之家

老板的货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大佬,请问慧荣的CE/DIE的坏块数如何获得?再就是用安国银灿清空读坏块得到百分比能否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就是太麻烦,要有清空座一个个试吧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难怪上天有个颗粒单ce坏块过多,双贴怎么都开不了大容量,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颗粒问题,颗粒位置调整了好几次都不行,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22-01-05):
我的是在  调试  里面  Erase All 一下就OK

网友:
颗粒上板子前还是清空复位一下

网友(2023-04-16):
引用 网友A:
2246en坏块数不是总数,是单CE/DIE的最大数。2246en是并行读写CE/DIE,所以某个CE/DIE坏块过多并不会向其 ...

不同主控测试架,测得的坏块标准
应该无法通用吧

网友:
看样子 我的盘放弃吧,根本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