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模块化,由单选题到多项选择~耐沃克ES2开箱

楼主(2020-10-29):
手电模块化,由单选题到多项选择。

--耐沃克ES2开箱

第一次把这张图发到朋友圈的时候,好多人回复说这是几倍的?应该有几千块吧?感情都把它当做望远镜了!这不是望远镜,并且也不贵。这就是本文的主角,Niwalker耐沃克ES2,一款使用21700电池驱动的手电,确切的说,是手电的头部。

这是一款可以随意更换手电头部灯头组件的模块化产品,也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可玩性非常高的手电产品。以前买一款手电要考虑选单头还是多头,HI还是HD,红光还是绿光,219B还是SST20等等,经常为选择犯愁,现在不用了,这款手电产品,这款Niwalker耐沃克ES2,灯头可以随意更换,只需买一把手电,多配几个灯头就行了。目前官方店铺最少有12种不同灯头选项。可以说ES2属于一款花最少的钱,体验最多玩法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这款手电的样子。

包装

Niwalker耐沃克ES2外包装采用硬纸盒包装,环保可降解,比较简单 ,正面标签贴纸上是该手电的品牌型号以及主题照片,旁边一个灯头寓意可换头系列。

背面是手电的产地以及灯珠的随筒配置,我这里一共有七个不同类型灯珠头。分别是HD、HI、3HI、1UV、1红、1绿、1蓝。最底有CE认证标识和环保标识。

Niwalker耐沃克ES2主要配置为单手电一只,说明书和手绳以及密封胶圈。标配为(3 XPL Hi+3UV)双头,其它头看个人喜欢自行配置。

简单介绍

ES2使用1颗平头21 700高倍率放电电池,放电电流需大于15A, 电池匹配长度不能超过7 3mm. 建议使用进口三星,索尼等优质电池才能发挥其最优输出。下图为三星30T平头21700锂电池。

尾部铜质按键负责整个手电的两种调光模式选择以及输出选择和电量检测等操作。按键操作轻便容易,按下有卡塔声。这个按键上的图标设计很不错,很有寓意。

ES2尾部平坦且接触面积比较大,倒立很平稳很完美,可以选择合适的灯头在夜晚当台灯使用。

ES2采用内置信号管设计,如果内管弯曲与外管发生接触性短路会导致常亮,在安装电池时请注意检查内管是否弯曲、破损或偏移. 安装电池后请确保灯身与灯头完全拧紧,如果没有拧紧将不能启动.这款不是端面导电,不能依靠扭松螺纹来断电。

尾部属于弹簧结构,使用弹簧可以有几毫米的电池长短间隙调整,但是总长度不能超过73毫米的限度。

下图是头部部分,上面两个头是可以随意更换的。两个灯头在和电路仓连接处有细密滚花,在拆装灯头时可以辅助减轻力度。头部斜面上有耐沃克英文LOGO,下方ES2为该手电型号。

在头部两侧各有两道比较深的散热鳍,散热鳍可以使散热面积增大,可迅速散发热量。
头部正极电路,触点为铜柱,这款ES2电路可玩性比较高,后面会有详细体验过程。

拆掉灯珠的样子,这两个灯头位置可以一起工作,也可以单独工作,都可以通过尾部按键来操作,具体可以参考说明书。

几款灯珠做工都不错,细节处理比较好,没有歪斜现象,下图是几种配置下的黄水界面。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低亮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ES2主要特点之一----随意换头

这款Niwalker耐沃克ES2 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玩家可以随意DIY,利用商家配置对应的各种适应ES2的灯头随意更换,按自己要求任意DIY,玩法比较多,覆盖面也比较广,有远射的,有多灯珠的,有多彩系列的,还有例如UV工具类的。

下图是随意组合的几款灯头点亮状态图片,当然,按排列组合算法的话有很多组合,也有很多体验。

ES2主要特点之二----灯头单双随意选择

ES2第二个主要特点就是单灯头可以点亮,不受另一款任何影响。具体操作方式是:

★在待机状态下(装入电池后进入待机状态)双击+按住开关(双击后第三次点击下去后不要 松开,也就是第三次为按住)进入该模式.

★进入该模式后您可以选择左右任何一侧工作或两边同时工作,在需要的模式下松开按钮选择该模式.

★松开按钮后被选择的组件在1秒后熄灭,此时已经成功的选择了所需的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说让玩法翻倍,让适应性,涉及范围更广。以下利用尾部按键操作模式单头点亮和拆掉一个灯头点亮的测试图片。

UV灯是紫外线灯管的简称,UV 是紫外线(Ultra-Violet Ray)的英文缩写。这种灯管主要是用来利用紫外线的特性进行光化反应、产品固化、杀菌消毒、医疗检验等。在这里主要是照一下人民币防伪。

这款ES2密封点主要是灯头组件和尾按以及中筒螺纹连接处。下图简单对潮湿环境下使用情况作一尝试,直接扔水里。经过测试目前没发现任何问题。

ES2灯珠选项有红蓝绿三色光,都是用的远射灯珠欧司朗nm1,红蓝绿属于特殊用途所使用的,日常生活中红色用的相对比较多,蓝色和绿色属于特殊人群使用。下图简单对三种光源照射情况做一个简单对比。

至于常规光线,仅仅对双头,使用一颗三头CREE XPL HI灯头和单头CREE XPL HI灯头简单测试一下。

总结

这款耐沃克ES2做工品控都不错,没发现什么问题,主要是可玩性高,属于可以让玩家来DIY的一款产品。至于建议个人感觉有两点,

1.提升一下包装,可以采用礼盒包装。

2.建议配置电池,因为玩家手里不一定有放电能力合适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