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打卡1-5M币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什么规则呀?

楼主(2020-10-29):
管理员大侠们,打卡1-5M币是怎么确定的,有没有什么规则呀?

网友:
有奖励规则的,自己去看,就在打卡那里

网友A:
问:打卡1-5M币是怎么确定的?
答:随机的,5M最少,有可能是4M,3M较常见,2M比较多,1M的最多。

问:有没有什么规则呀?
答:有,但我不告诉你。

楼主你还不知打卡会得-4M、、、、鸟。
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打卡1-5M币是怎么确定的?
答:随机的,5M最少,有可能是4M,3M较常见,2M比较多,1M的最多。

我之前统计过150条打卡奖励,平均每个3.5M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统计过150条打卡奖励,平均每个3.5M币

请看上图,看一看平均每天是多少M?

网友B:
难道你忘记了去年以前没有打卡满10天是没有连续奖励的,只有1~3M币,所以你要统计现在打卡的才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忘记了去年以前没有打卡满10天是没有连续奖励的,只有1~3M币,所以你要统计现在打卡的才更准确。 ...

 你正确、、、、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打卡1-5M币是怎么确定的?
答:随机的,5M最少,有可能是4M,3M较常见,2M比较多,1M的最多。

 还会有负的?负的怎么整出来的?

网友(2021-06-04):
第一名到第五名都是负的,说明不能过早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