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10斤氢气能跑644公里 丰田全新Mirai 50.5万元起售

楼主(2020-10-29):
稿源:快科技

丰田Mirai作为全球首款量产氢能源汽车,第一代车型从2014年上市之初,就获得了全球消费者的关注。虽然世界各地的氢气加注设施还不够完善,但是Mirai的销量仍突破了万辆大关。而今,丰田的全新第二代Mirai也已来到了市场。近日,我们于外媒获悉,丰田全新Mirai车型,已在德国正式开售,提供三款车型可选。

售价分别为售价分别为63900欧元(约合50.5万元人民币)、66900欧元(约合52.87万元人民币)和73900欧元(约合58.4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价格在德国,甚至能够购买一台基础款的宝马7系了,不得不说,新技术的体验成本还是很高的。

外观部分,与第一代Mirai车型相比,新车的车身造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同时来自雷克萨斯GS的底盘,使得车身造型更为修长优雅。内饰中控台造型,与雷克萨斯呈现出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在此讨论外观、内饰的意义也不大,毕竟国内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见到Mirai实车。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Mirai的长宽高分别为4973/1885/1468mm,轴距2918mm。虽然车身长度上与国产亚洲龙相近,但Mirai的轴距比其长出48mm,车内的乘坐空间表现也更令人满意。

Mirai的动力系统部分,具体信息还没有对外公布。不过参考第一代车型可知,车内装载了一大一小两个70Mpa的高压储氢罐,罐体容积122.4升,最大容纳5kg氢气。

有信息显示,该车的续航里程比一代车型提升了30%,达到644公里,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不少燃油车的续航里程。

并且,在有加氢站的地区,加氢可以说和加油一样便利,车辆的加氢耗时往往在3-5分钟,和加油用时接近。

在此也多讨论一些,相较于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似乎更接近于接近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如果,未来,氢气的制备、储存、加注、以及车辆行驶中的安全难题,能够被彻底攻克解决,说不定未来某一天,氢能源汽车还将替代所有燃油车、电动车。

网友:
背个氢气罐被大车撞了会爆炸

网友:
燃料电池汽车的碰撞安全主要包括储氢系统、氢气管路、燃料电池堆、各类阀门、连接头等关键部件在发生碰撞时不能遭受破坏。目前,对燃料电池氢安全的碰撞防护设计除了关键零部件具有防撞能力外,主要通过位置布置、固定装置保护和惯性开关监控碰撞并与整车监控系统联动,自动断电、自动关闭阀门等措施来避免灾难的发生。例如,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客车的高压储氢瓶一般放在车辆前置顶部,燃料电池模块放在客车后置顶部,动力电池放置于地板下方。前置的储氢瓶,通过车顶部的管路与车辆后部的燃料电池系统连接,在发生泄露时,氢气可以迅速排放到大气中去。燃料电池模块对车身结构基本无影响,而动力电池放置在地板下方,则兼顾了车身重心低稳定性好,如图 2-2 所示。

燃料电池汽车氢系统安全性解析

①氢系统;②空调系统;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④空气过滤器;
⑤水箱;⑥散热系统
图 2-2 燃料电池客车氢系统布置示意图
保证在碰撞过程中,高压氢瓶的动态位移不会太大,从而避免造成连接管路的断裂和变形导致氢气大量泄漏。何雍等 (2011) 对燃料电池实车进行了带压前碰和零压后碰试验,马春生等(2014)对燃料电池大客车侧翻状态下氢系统和燃料电池的加速度和动态位移情况进行了仿真研究。结果表明,燃料电池和氢气瓶能达到预期所规范的要求。

另外,由于碰撞过程极为复杂,即使零部件已经设计的非常牢固,也有可能造成某处零部件的损坏,并最终导致氢气泄漏,所以,为了预防此状况的发生,在整车上进行了惯性开关的冗余设计,至少设置 2 个且在车身的不同部位。当发生碰撞时惯性开关被激活,将碰撞信号传送至氢系统控制器,氢系统控制器立即发出指令关闭储氢瓶阀门,断开氢气供应,将氢气的泄漏量降低至最低。惯性开关的冗余设计不但确保各种碰撞工况都能够被检测到,而且也可避免因某个惯性开关发生故障而检测不到碰撞情况的发生。

网友:
理论上,氢能源是世界上最清洁的能源,期待以后的技术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