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89C52RC定时器的疑问

楼主(2020-10-29):
刚学单片机,最近做个89C52RC的定时器试验有点不太明白,就是装载的定时器初值和实际时间不一致,大家帮解释一下谢谢!代码如下: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0x00;         //设置定时器初值
  TH0=0x4C;  //设置定时器初值

  TF0=0;
  TR0=1;
  ET0=1;
  EA=1;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0x00;
    TH0=0x4C;

    i++;
    if (i==60)  //50ms*60=3000ms=3s,实际测试i==100时(50ms*100=5000ms=5s)也就才相当于1秒,理论计算不应该是5秒吗?
    {
        i=0;
        K1=~K1;  //K1是一个继电器,用于测试定时器延时时间效果
    }
}

楼主:
定时器初值是用STC-ISP内置的小工具计算得到的:

网友A:
好像89c52没有16位重装载,试试这个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5;    //这有不同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89c52没有16位重装载,试试这个
void InitTimer0(void)
{

试了一下,还是跟原来一样,延时时间并没有改变,估计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你的板子上的晶振是多大频率的?是11.0592M的?

网友C:
STC下载工具里有例程,可以去看看,如果还有问题,估计就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上的晶振是多大频率的?是11.0592M的?

是的,11.059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下载工具里有例程,可以去看看,如果还有问题,估计就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这个源码就是STC-ISP里面给的。

网友:
那就只有考虑在程序中先赋值TH0,再赋值TL0。初始化和中断函数都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源码就是STC-ISP里面给的。

我说这里

网友:
不会啊,我的测试很正常

网友D:
值都没问题,软件要注意,i 变量要全局变量,如果是char类型最高就255。还有判断最好不要等于,最好写成:if(i>=60)这样即便增加过量也会执行,以防万一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问题找到了,是因为后面还有个串口初始化,赋值时没注意将前面的定时器TMOD的值给改了,后来将串口的赋值“TMOD=”改为“TMOD|=”,这样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真是粗心害死人,一个小问题搞了好几天才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都没问题,软件要注意,i 变量要全局变量,如果是char类型最高就255。还有判断最好不要等于,最好写成:if ...

判断最好不要等于,最好写成:if(i>=60)这样即便增加过量也会执行,以防万一

非常赞的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