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和win7显示文档的页数不一样

楼主(2020-10-29):
我用win10的文档做了三页去打印的时候在win7电脑上显示的是6页而且每行字下面空了一行,请问有啥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跟办公软件有关。

网友B:
换同个软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办公软件有关。

同样的办公软件不过版本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同个软件就解决了

是同一个软件但是版本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去打印的那家相馆用的是哪一个版本只看到是win7的操作系统。

网友C:
转成pdf,mac,linux,win随便到哪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同一个软件但是版本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去打印的那家相馆用的是哪一个版本只看到是win7的操作系统。 ...

打印店肯定用的office,他们都用行业里最好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成pdf,mac,linux,win随便到哪都一样

谢谢,等我有空转成不同的格式在不同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成pdf,mac,linux,win随便到哪都一样

我以前去打印也会转pdf,省的格式跑偏

网友D:
和Windows无关,文字处理软件的问题……输出为 pdf 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店肯定用的office,他们都用行业里最好用的软件

但是相馆很多都喜欢用旧版本的操作系统有些还用xp的可能和用习惯了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Windows无关,文字处理软件的问题……输出为 pdf 打印

同一软件不同版本,格式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Windows无关,文字处理软件的问题……输出为 pdf 打印

我只留意到操作系统不一样没有看办公软件的版本是否相同,下次我也试试转换格式去打印。

网友E:
还要注意一下字体的差别。有些字体WIN10自带而WIN7没有的。也会造成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注意一下字体的差别。有些字体WIN10自带而WIN7没有的。也会造成类似的问题。 ...

看来我得找一家和我一样使用win10系统的相馆打印也许会靠谱些。

网友F:
每行字下面空一行,你是不是换行都用的回车?
如果直接自动换行的,应该不会每行下面都有个空行吧。

解决办法,可以尝试把页面宽度拉大一点看下。

网友:
调一下行距不就完啦,才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行字下面空一行,你是不是换行都用的回车?
如果直接自动换行的,应该不会每行下面都有个空行吧。

是在win10系统办公软件显示正常的是3页,在win7的系统办公软件显示自动在每行中间隔了一行空的就成了6页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相馆很多都喜欢用旧版本的操作系统有些还用xp的可能和用习惯了有关。 ...

生产环境稳定是第一要素啊,
这边人家要打印,
结果系统更新重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产环境稳定是第一要素啊,
这边人家要打印,
结果系统更新重启的话。。。 ...

我的win10系统以前会自动更新的后来好像有一次检查出uefi+mbr启动不支持更新后到现在都不能自动更新系统了,我也不想更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