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键盘来一波

楼主(2020-10-29):
儿子打游戏淘汰了,某键不灵了。
专门的工具。
拔掉键帽喷喷WD40 。
本来要拔轴的,拔不动。一搜是焊在底板上的。
干脆拆了看看。
1不太灵,奇葩。游戏应该用不着吧。

机械键盘清洗工具

拔键帽工具

拔下来了

拆掉键帽

螺丝都在正面,拆掉

背面。每个键两个焊点,也好拆。
没准备替换轴,就不拆了。

连线座

继续喷!轴按下去下侧面就是开关铜皮,WD40能喷到。

全喷一遍,在擦拭表面

连线

安装键帽

安好

试机OK

青轴结构
偶觉得应该有个玩游戏的小键盘,就那几个键,

网友:
1是切枪的键

网友A:
WD40长期残留在塑料上面,会不会对塑料有影响?

网友B:
轴的设计在外面喷wd40是渗透不到接触金属片的,要喷wd40要把轴拆了

网友:
1是英雄编队键

网友C:
小螺丝刀把轴心按下去  喷

网友:
鼓励后代打游戏?

网友D:
神油对青轴没用,还影响手感。

网友E:
我昨天把87键的LED灯都拆了,没啥用,看看要不要改无线的

红轴,拆起来也是费劲
我想买个插拔轴的104键盘,然后把电路板拿出来,剪掉数字键,然后塞进去,反正还是要飞线的,这样就能变成插拔轴键盘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长期残留在塑料上面,会不会对塑料有影响?

面板是铝的挺硬。键帽用酒精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设计在外面喷wd40是渗透不到接触金属片的,要喷wd40要把轴拆了

拆过一个,轴按下去下侧面就是开关铜皮,WD40能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螺丝刀把轴心按下去  喷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过一个,轴按下去下侧面就是开关铜皮,WD40能喷到。

没用的,接触铜面在内侧,我试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接触铜面在内侧,我试过很多次了

不知道拔插键的是否也一样。

楼主:
哈哈,真不知道

网友F:
78键啊,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把87键的LED灯都拆了,没啥用,看看要不要改无线的

红轴,拆起来也是费劲

这个键帽上面的字不醒目。要LED透光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油对青轴没用,还影响手感。

键帽全部用酒精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键啊,可以啊。

也就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