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惊险100%!家里插座线路漏电保护频繁跳闸,无法自拔

楼主(2020-10-29):
一直正常使用,装修暗线十年了,前几天夜里突然跳闸,后来切断电源检查火线对地线电阻,万用表测大约100k,零线对地也是一样。其他正常的线路测电阻比这个大一些,由于太多插座并联电路很难检查哪里出问题,于是推上开关,坚持了十多分钟又跳闸了,接着一推上去就跳闸,请大神指点,昨天推上去半天没有跳闸,到傍晚又跳了,接着是一推上去就跳,具体方案见楼下18楼。

网友A:
我遇到过,卫生间的插座盒有水汽,电线外皮穿管有破损。把那组插座线断开就好了。麻烦是要插座盒全部打开,有接头的地方拆开检查。

网友B:
墙内电线漏电,如不是在开关盒的位置漏电就很难搞好,可以将输入的火线零线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
去掉任一路试试,不行再去其余任一璐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C:
排除法,换个漏保空开试试。

网友:
重点排查卫生间里的线路,洗衣机电热水器,电热水龙头等等

网友:
换个漏保空开试试

网友D:
漏保不是万能的,如果不是卫生间,直接把漏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换个漏保空开试试。

不是漏保问题,因为我接上其他线路正常的漏报也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保不是万能的,如果不是卫生间,直接把漏保拆了。。。。。。。。。

我的卫生间是单独漏保一条线路的含卫生间插座,热水器浴霸等但是是正常的,故障的是插座漏保,这个漏保没有去卫生间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卫生间的插座盒有水汽,电线外皮穿管有破损。把那组插座线断开就好了。麻烦是要插座盒全部打开, ...

工作量太大了我那分布几个房间近30组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量太大了我那分布几个房间近30组插座

30多个插座就一条线路?真牛
量大也要拆了查,为当初的任性买单

网友:
单独排除法吧!每一路断开测试!一般家庭都是5-6独立路通路开关!~最常见是冰箱或洗衣机漏电多!~

网友:
三十路插座,也得使用排除法,拆着试吧,没有啥高招……

网友:
100K绝对有问题,肯定是管子里的线漏电了。找人用摇表看看。

网友:
只能说当时太大意了吧,每个房间或每一类型的线路应该独立空开的。

楼主:
没有摇表,现在把开关处的火线零线拆掉。在火线零线上挂上一个3.85伏的锂电池。到插座处测测量。发现火线+跟零线-之间的电压是3.85伏。火线跟地线的电压是0.92v,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2.5伏,感觉火线跟地线应该是有短路,现在线是埋在地下面插座接口处全部检查没有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在不。挖开线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安全的使用比如说火线和零线互换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摇表,现在把开关处的火线零线拆掉。在火线零线上挂上一个3.85伏的锂电池。到插座处测测量。发现火线+ ...

笔误,纠正下:没有摇表,现在把开关处的火线零线拆掉。在火线零线上挂上一个3.85伏的锂电池。到插座处测测量。发现火线+跟零线-之间的电压是3.85伏。火线+跟地线-的电压是0.92v,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2.5伏,感觉火线跟地线应该是有短路,现在线是埋在地下面插座接口处全部检查没有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在不。挖开线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安全的使用比如说火线和零线互换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内电线漏电,如不是在开关盒的位置漏电就很难搞好,可以将输入的火线零线对换一下看看 ...

:没有摇表,现在把开关处的火线零线拆掉。在火线零线上挂上一个3.85伏的锂电池。到插座处测测量。发现火线+跟零线-之间的电压是3.85伏。火线+跟地线-的电压是0.92v,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2.5伏,感觉火线跟地线应该是有短路,现在线是埋在地下面插座接口处全部检查没有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在不。挖开线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安全的使用比如说火线和零线互换安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