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钻钻头是怎么样固定的?

楼主(2020-10-29):
顺便问一下:到底是电钻还是电锤?

网友:
轻型电锤,装了个电钻转接头。

网友:
三抓的钻夹头,主要是电钻,可能带有冲击功能,但是不是专门的冲击钻。我同事买了一个,我看过是这样的

网友:
钻夹头连接杆,有的买电锤时商家送,见图,钻夹头右边的杆子就是,拧在钻夹头后边就能用了。

网友:
冲击,电钻俩用。就是普通的三爪夹头。通过手柄附近那个旋钮选择冲击还是电钻。

网友:
对我的理解来说,这是冲击钻。
然后在大号的就是电锤。

网友:
轻型冲击钻带一个转换头

网友:
带锤的电钻,锤头有专门电钻用的圆锤头,跟普通钻头固定一样
家用够了。

网友A:
威克的这种方便好用

网友:
用这个转换夹头,要调到电钻档

网友:
唉,这不就是普通的电锤装上个附件----转接杆+三爪钻夹头嘛,很多电锤套餐中的标配。适合手头没有电钻时临时替代一下,还是比较方便实用的,前段时间刚入手过,夹钻头钻孔没什么问题,当然用这货钻孔就不要追求什么同心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克的这种方便好用

这个混搭不错,威克士382附件搭配大有5401。

网友:
这个是博世的电锤

网友:
看握把右上方的那个转换旋钮,电锤,外接钻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