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用了16年的黄花40W换发热芯

楼主(2020-10-29):
  这烙铁本来呢是还可以用更长时间。不知道那个家伙拿去用摔了导致发热芯开裂断头。

拆出发热芯组件。夹头已经断了。

这是在实体店买的,价格已经记不清了。

以前老是烧烙铁头,然后加了个开关和二极管做半功率使用,
平时开关按到关位置,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功率减半,基本焊接小零件够用。

新旧发热芯对比。

拨开云母片,发热芯的陶瓷封装,隔绝空气更耐用也更安全,不像新发热芯云母片,使用时间长后
会粉化脱落后就漏电。

上电,新发热芯开始冒白烟。

最后测了对人体感应电。10V左右,这是新的时候,随着时间推移电压会越来越高。

目前还没办法买到正品发热芯。

网友A:
不错,用了这么多年,都赚了

网友B:
玩了十六年的黄花闺女,终于挂了。

网友C:
应该把开关改成白炽灯具调光旋钮模块,可以实现电烙铁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开关改成白炽灯具调光旋钮模块,可以实现电烙铁调温。

调温意义不大,因为不知道温度,这样改反而更方便。两档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了十六年的黄花闺女,终于挂了。

温总难道你的黄花比这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用了这么多年,都赚了

赚是肯定了。正品的黄花确实耐用。

网友:
买不到正品发热芯是事实了

网友:
用了那么久,,,,这质量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网友:
是家用还是职业天天用,,?是该换个更好用的了

网友D:
看来国产的东西就是不行啊!我的俩17年的白光一点毛病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国产的东西就是不行啊!我的俩17年的白光一点毛病都没有

是用了16年哦,不是16年产。

网友:
我也有个正品05年左右的,还挺好的就是升温慢现在用得少了

网友:
还是陶瓷芯的更耐久,只是别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了16年哦,不是16年产。

是的是的,我的白光是2003年的还好好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图一个

你这个不是黄花的吧!怎么看着像白光的啊!我的白光跟你的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黄花的吧!怎么看着像白光的啊!我的白光跟你的差不多啊!

白光,N453,,454,,980之类的

网友:
昨晚用了好几年的30W发热芯也歇菜了,报废不换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