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买什么牌子机顶盒可以看米国的电视台

楼主(2020-10-29):
最近,米国不是要大选了吗?想找个机顶盒看看狐狸台之类,看看两老头互掐。各位高手有没有可以推荐一下的?谢谢!

网友A:
与盒子无关,与所装的软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盒子无关,与所装的软件有关

哦。明白了。请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软件?

网友B:
有人总结了一种文件,放在根目录就可以了,
何止美国,能看的超乎想象,
剩下的就是网络问题了。
曾经有个机顶盒用阿里巴巴云os系统的,操作很方便,直接复制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看台视或者三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总结了一种文件,放在根目录就可以了,
何止美国,能看的超乎想象,
剩下的就是网络问题了。

厉害!

网友:
去找iptv盒子或者apk

网友C:
首先要你的网络能打开米国的网站,没有被屏蔽。这个是最主要的吧!要不光有软件,一打开就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你的网络能打开米国的网站,没有被屏蔽。这个是最主要的吧!要不光有软件,一打开就无法连接。 ...

那倒也是。

网友:
与网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