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75%的医用酒精可以洗电路板吗?

楼主(2020-10-29):
我平时会接触大量的电路板,精密的也有。但是现在分析纯的酒精太难买了。单位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原因买了5000ML的医用酒精,现在也用不完了,能不能用来清洁电路板使用。
或者哪位给个购买分析纯酒精的链接。谢谢!

网友:
可以  但是因为含水 所以要断电,而且要干透了然后在通电。

网友:
自来水洗都行, 就是洗完留下白印,
尽快风干 锡不变色,
要是泡水了或者长时间受潮 锡就发黑了。
75酒精 能用,效果一般,
比水洗强些,也有白色残留。

网友:
我电路板 都泡在水里洗过。一定要凉干,

网友A:
98度工业酒精火疗拔罐 瓶装机械清洁桶装 高浓度液体酒精仪器清洗-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484427.29996460.10

网友:
马云那里没有??不会吧。。。。。。。。。。。。。我们公司经常一箱一箱买,但不清楚是在哪里采购的

网友:
淘宝买得到,医用的凑合可以用,效果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度工业酒精火疗拔罐 瓶装机械清洁桶装 高浓度液体酒精仪器清洗-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我看X宝最高也就98%了,我现在使用的是99.7%的。

网友:
我用水也洗过的,当然,要充分晾干,烘干

网友:
个人感觉75的酒精洗完之后助焊剂全变成白花花的,很不好,可以买点洗板水啊,做好通风

网友:
酒精洗完就有白花花的。

网友:
天那水,五金店有。
记得戴口罩使用,不要闻哦,有毒。

网友:
夏天用水加洗衣粉洗过电脑主板,目前还在使用

网友:
分析纯酒精,街边化工试剂店一般都有售。价格和网购基本一致。

网友:
松香洗不动的,我75酒精95酒精洗板水都用过,75洗还没干透的松香和焊油还行,干了的不行,95都能洗,但熔了之后不容易擦干净,最后松香水到处跑,洗板水洗得非常干净,但挥发太快了,比酒精快得多,放酒精瓶里没多久就散完了

楼主:
我使酒精主要是其它一些都是有毒的。使稀料洗板子就很干净,但是有毒不能老使用。

网友:
没大问题,注意吹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