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洛斐踢了个威-电视蓝牙音箱。还能挽救一下吗?

楼主(2020-10-29):
朋友的一个小蓝牙音箱,不出声无法打开蓝牙,电池失效,放我这里让帮忙看看外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一个小电视

开机可显示雪花点和小动画,还可以显示时间和闹钟

有个天线,是蓝牙开关,按照说明书长按2秒进入配对模式,但是实际上按下之后屏幕显示蓝牙在开关之间不停切换

拆之,底座两个脚下有两个螺丝

把旋钮和按钮都拆掉,旋钮下面是个多功能的编码器,两个按钮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四周还有一圈卡扣,有点紧,拆掉之后可以发现屏幕是个塑料壳子,底下有一块液晶屏

拿掉屏幕,下方是电路板和18650电池,电池带保护板,拆下后测试,电压为2V左右,充电立刻显示充满,断电是4.17v,然后就在万用表上迅速又降到2V左右,已经报废

主板原件面 主控是ATJ2127,
右侧看标记是个专用芯片,yx2050也查不到是什么,怀疑是存储rom程序的
下方2sq128csig,我怀疑是个存储芯片
右下角是PT2308是电源管理

翻过来板子背面让我有些惊讶,竟然带有一张TF卡
蓝牙芯片是csr8615

很好奇TF卡,插到电脑里发现里面存储了雪花屏的动画和一些老电影的小片段,都是几秒钟的
这个TF卡上面没有文字,但是容量让我震惊了,居然高达64

MB。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以MB为单位的存储卡了

音箱是全密封的,做工很不错,背板上还设置了倒相管

内部是个4欧5W的小喇叭,连接到别的功放上还很响亮。

音箱侧面有一块小板,上面只有一块4056充电芯片,小开关是那个假天线控制的,用作蓝牙开关

拆解基本完成,换了新电池,故障依旧,大神们觉得这个电路板还有拯救的可能吗?要是没有我就直接在里面换一块蓝牙板当作纯粹的蓝牙音箱用了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看描述 很可能是 蓝牙开关 微动老化
就像鼠标里的微动一样
可以尝试短接微动两脚,看看是否可以连上蓝牙。

网友:
能当MP4玩耍?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微动接触不良?

网友:
看到楼主的标题,我就想到  东方齐洛瓦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看描述 很可能是 蓝牙开关 微动老化
就像鼠标里的微动一样

等我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一坨电池测试,再在微动里弄点WD试试

网友:
这玩意外观奇葩 淘宝上这个最低399最高要到700多元

网友:
情怀小资产品

很好玩
价格也是刚刚的

网友:
这是快手网红怀旧电视,记得有一个视频,都是缩微的房子,凳子桌子,灶具什么的,有个电视,还能放雪花和图像,估计就是这类玩意

网友:
参考论坛里面鼠标微动维修,相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蓝牙玩意就是脆皮了,只是做个怀旧外壳而已,里面所用电路板,电池纯粹是坑人了:Strive:

楼主:
经检测和更换开关确认,和微动开关无关。按下后会显示这个图标,中间蓝牙标志会跳来跳去

断开开关后大约5秒会回到时钟界面,蓝牙未打开

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玩意有些山寨,电路做工不提,里面的界面部分中文,部分英文,感觉就像一个一共10个单词的软件却至汉化了一部分
非常怀疑是从某个国外的东西上面扒下来的程序。这是开机界面,看起来应该有声音,实际上也没有

我目前怀疑是某段程序出错了。那样的话恐怕就无法修理了

网友:
蓝牙开关 微动老化

网友B:
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热风枪一顿招呼,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热风枪一顿招呼,可能就好了

拆换蓝牙开关的时候招呼过了,可惜这电路板不听招呼

网友:
诱惑,还是彩屏的

网友C:
这塑料外壳肯定用的是劣质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塑料外壳肯定用的是劣质材料。

劣质塑料壳淘宝上最低也要3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劣质塑料壳淘宝上最低也要399元

这个外壳很重,是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