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换长城C30膨胀阀胶圈抽真空加制冷剂

楼主(2020-10-29):
气温一下降,我那汽车的空调就不开启。近一个多月了,老毛病只要停用一大段时间制冷剂必漏光。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开空调没反应了。

表接上低压口测量,果然没压力。

空调系统属于慢漏的现象,经常使用制冷剂携带冷冻油运行,胶圈有油的滋润就能密封住。基本就是密封圈老化,更换新的就能解决问题。

一开始不懂,买的这种大大小小18种规格个数很多的盒装。

实际维修时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密封圈。大小能套上了粗细不对,粗细正确了没合适的大小。

我的空调系统检查下来就膨胀阀和低压口旁的接头有油渍。低压口这里没合适粗细的胶圈就用了2个代换,还是会漏。

实际空调系统中常用的密封圈就3个规格,这回花14元买了环保3分,环保4分,环保5分各一大包。

型号为环保的,大小一样下明显更粗。

套上,这下就合适了。

接口内胶圈上都要涂满冷冻油

固定的螺丝上有锈迹,怕拆断了就一直能处理。

膨胀阀处的漏油很明显,用小飞一直没能拧动。

这回抽打一体泵提前准备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497,彻底修好它了。60CM的F杆,大飞转中飞再转小飞上8MM的套筒。

小心翼翼怕给拧断了,总算安全取下。

固定螺丝拧下,膨胀阀上高低压盖板怎么拉都下不来,在发动机后面防火墙上真没法使力。想了个办法,用泵给空调系统里打压。

打到0.9MPa的压力,左右晃动高低压接口盖板。砰地一声,总算下来。

取下旧胶圈,低压的

高压口的

取下时失手,旧胶圈不知飞哪里了

低压口用环保5分,高压口用环保3分。
装回时都要用冷冻油涂满

打压测试

压力缓慢上升

还是上回的0.9MPa压力测试,测试半天时间压力一点没下降。应该不漏了

接上抽打一体泵另一个口,抽真空。

正好有事去忙别的事了,抽了足足一个小时。抽得时间长好,真空下空调系统内的水分容易蒸发成水汽被排出。

加制冷剂前,先补点冷冻油。漏的过程中冷冻油也带出,多油最多制冷效果差,缺油可是会坏压缩机的。

吸入冷冻油后再抽真空半小时

长城C30的空调系统R134A制冷剂加注量为420g加减10克。金冷一瓶300g,先只加一瓶。明年天热后看机会再补个100g,不浪费第二瓶了。

压上开瓶器,刺破瓶口

别忘了排空

车辆不发动时,先倒置加入液体的制冷剂。

这是系统内的压力值0.45MPa

制冷剂无法灌入后把瓶放正,开启压缩机

加注气态制冷剂

环境温度只有23度,气化太慢。塞发动机附近,提高温度加快气化

一瓶全部加入,出风口温度到6.4摄氏度。

网友:
工具够全的

楼主:
没用几样工具

网友A:
打压,抽真空的压缩机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压,抽真空的压缩机不赖

特意找老冰箱,r12制冷剂的压缩机耐用

网友:
胶圈,带压的是靠压力作用来封的,2个不行,或者你方向不对。我加了一瓶多一点点,结果剩下的差不多一瓶全漏掉了

网友:
我的破三空调还可以冻西瓜

网友:
非常专业的感觉

网友(2021-10-09):
可以开店了!搞台五菱之光, 一定要带S的版本, 车顶上的广告牌 写的是:上门专修汽车空调。。。  那天你过弯很快,没有推头! 我只看到你车顶的广告牌。。

下次秋明山, 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