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想做个调压控制电路。

楼主(2020-10-29):
我想利用不用的手机,做个电子钟。需要将手机一直插在充电器上,怕手机电池出问题。想做个调压控制电路。即当电压低于3.6V时,接通电源,当电压高于4.2V时断开电源。不知哪位高手能给个电路,要求简单实用,越简单
越好。谢谢!

网友:
lm358做个电压比较器。简单一腿。

网友:
充电头一直插着,没问题。

网友:
手机内部有充电控制,还不差。不用搞外置接电池充。还是怕就搞个可定时开关220V插座,充电x小时,断电Y小时。

网友:
3.6~4.1V就行了,用电压比较器+431电压基准就可以做。不过电阻啥的一般买到的都不稳定。。。

网友A:
不同的手机,充电的方式也不同,我试过几个,运气最好的一个是三星OLED屏手机,直接插充电器好几年了也没问题,电池还是好好的。其他几个手机,都存在发热的情况,要么反复充电发烫,要么是屏一直亮着导致背光发烫。前几天又找一个没有背光的OLED屏,接电池就一直充,不接电池不开机,做个假电池又发现屏幕受充电器干扰有水波纹。

网友B:
利用运放的滞回电压原理,为你设计了一个电路。
按照图上的元件规格,充电电压大约为3.5V,停充电压大约为4.1V。在你要求的数据下了留有一定的余地,是防止元件不标准导致数据偏差过多。

如果嫌用LM431不方便,可以使用2.4-2.5V的稳压二极管替代并将限流电阻R2增大到470Ω。

网友:
431调至4.2伏串个肖特基至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手机,充电的方式也不同,我试过几个,运气最好的一个是三星OLED屏手机,直接插充电器好几年了也没问 ...

我的也是三星,N7000的,什么屏就不知道了,不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运放的滞回电压原理,为你设计了一个电路。
按照图上的元件规格,充电电压大约为3.5V,停充电压大约为4 ...

非常感谢“wanwenhao1”为我设计的电路,准备元器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运放的滞回电压原理,为你设计了一个电路。
按照图上的元件规格,充电电压大约为3.5V,停充电压大约为4 ...

这个只能一个电压跳变吧,比如4.10V断开,4.09V就又接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一个电压跳变吧,比如4.10V断开,4.09V就又接上了吧。

你还没有懂滞回电路。

当4.1V断开时,第一个运放输出从低电平转到高电平,电阻R3电流方向由原来的向右(作用为降低R5上的电压)转为向左,R3的作用成了提高R5上的压降,也就是提高了比较电压Vi。充电断开后Vi不再是略高于2.45V,而是远高于2.45V,所以电池电压要降低很多(滞回功能的作用),才能使V1再次成为略低于2.45V开始翻转充电。

同理电池电压只有3.5V,系统翻转开始充电时,R3的作用(电流方向向右)可以使Vi的电压远低于2.45V,就能使充电得以持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wanwenhao1”为我设计的电路,准备元器件试试。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既然给电子钟供电,供电电流极小,你又打主意长期插着市电,我建议只用1117来给电子钟供电,电路会很简单。

本来1117-3.3只能输出3.3V电压,在GND端串联一个1N4148二极管,可以升高大约0.4V电压(极小电流情况下,4148的开通电压只有0.4v左右)。电路输出3.7V电压 ,可以长期为锂电池浮充电而绝不会损坏电池。

1117输入和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器,也极可能可以取消,自己试试看吧。

若想提高一些本电路的输出电压,可以将GND回路上串联的二极管改为正向导通的1W的稳压管。我测试1W的稳压管正向微电流导通的电压约为0.6V左右,这样可以得到3.9V的输出电压。但为锂电池长期浮充,电压最好控制在4V以下(高于3.6V即可),可能更有利于锂电池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既然给电子钟供电,供电电流极小,你又打主意长期插着市电,我建议只用1117来给电子钟 ...

@“wanwenhao1:
如果输出电压太低的话,手机会不充电。直到耗光电为至。我想这是因为手机本身有个充电管理系统,充电压我试过,如果低于4.5V左右,则手机不充电。你这个电路输出不到4V,我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wenhao1:
如果输出电压太低的话,手机会不充电。直到耗光电为至。我想这是因为手机本身有个充电管 ...

浮充电的方法无法通过手机实现充电,只能将两根电线直接接到电池的两端。按照你的原始想法,也需要将手机电池正负极线接出手机,接到比较器上去,这两条线是省不了的。

网友:
好的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 电池也有保护板都带你说的功能 防止过充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既然给电子钟供电,供电电流极小,你又打主意长期插着市电,我建议只用1117来给电子钟 ...

这电路不错,简单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