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大神们,三段电动车充电器改锂电两段充电器

楼主(2020-10-29):
手上有个5安48v铅酸充电器,想改个锂电充。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芯片3842和358   两只8050和一只431

网友A:
干掉358,直接电阻分压给431控制光耦,358自带恒功率(输入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掉358,直接电阻分压给431控制光耦,358自带恒功率(输入恒流)

这样能行?搞个稳妥的呗。

网友B:
上次有人问过,看看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人问过,看看是否相同

谢谢,明天试试。我现在浮充专灯电压59v.把你说的那个电阻换成多少的可以降低到57v啊。谢谢指教

网友C:
以前改过一个,ht空格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33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改过一个,ht空格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333&extra=

指导下我这个样的怎么改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导下我这个样的怎么改啊?谢谢

你要充的锂电多少V?网上找一下你这个充电器的图,对图找对应的原件,去掉浮充,改恒压和你锂电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充的锂电多少V?网上找一下你这个充电器的图,对图找对应的原件,去掉浮充,改恒压和你锂电的一致。 ...

想改57v的锂电池充电器。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57v的锂电池充电器。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看看运放358的7脚是不是连一个4148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再连431的调整端,去掉它。再调大431下偏的电阻到输出57V。再带载看转灯电流是不是合适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铅酸充电器充锂电,转灯就拔了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掉358,直接电阻分压给431控制光耦,358自带恒功率(输入恒流)

干掉358,还能跳灯嘛?那个0.1欧和358比较器不是管达到电流门限就跳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