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1换闪存,电脑上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0-10-29):
闪存重新换N1上面正常开机,主控我都换3个了!

网友:
没焊接好,焊接好的话上面会有容量出来,主控板焊点偏小或者散热不均匀的话就不太好焊接!!

网友:
焊接技术问题,正常的话插上U盘灯会闪烁

网友:
也有可能是闪存吹坏了  有一次我吹了一个闪存上去   结果直接分层了我翘刀都能插进去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闪存坏了 有一次我吹了一个上去没动静   后来发现芯片分层开裂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如果disk genius或者磁盘管理看得见,那就需要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亲身经历

网友(2022-07-01):
Winhex看一下磁盘能看开看到数据吗?不行的话,肯定是没焊接好,或者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