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寨U盘,写入1次文件后会不会突然挂掉

楼主(2020-10-29):
有一台低功耗主机,缺个电子盘,现在用的是笔记本硬盘,总觉得蛋疼。
在考虑买个山寨U盘当电子盘,速度不重要。关键是节能静音。
山寨盘的质量我知道有多差。不过我也不准备存重要的数据在里面。
现在的问题是山寨盘写入一次数据之后,不做更改(打开写保护之类的)的情况下,会不会突然就挂掉读取不了了?

网友:
还是不用好,省的闹心。

网友:
买个好的固态移动硬盘也不贵,固态盘没噪音,但是那个机械硬盘,读写总噪音。

网友A:
都有可能的,长期储存,激光打印机打出来或者光盘硬盘。。。(最好两个牌子复制两份)

优盘不合适的

网友:
先来围观下,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的,长期储存,激光打印机打出来或者光盘硬盘。。。(最好两个牌子复制两份)

优盘不合适的 ...

不是为了保留数据。我只是在U盘装个系统当系统盘用。
数据保存我肯定不会用U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保留数据。我只是在U盘装个系统当系统盘用。
数据保存我肯定不会用U盘的 ...

正解。。。。。。。。。。。。

网友:
U盘速度不够,开机会很慢的,除非用精简版,补充内容:尝试过U盘windows XP系统,开机鼠标都用不了,驱动安装都要等一会,已经是500M左右的精简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