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戴尔(Dell)WM126 无线鼠标更换凯华(Kailh)静音微动开关

楼主(2020-10-29):
多年前朋友赠送的戴尔WM126无线鼠标,单节5号电池供电,一个接收器最多支持同时连接6个戴尔键鼠设备,有windows客户端软件查看设备状态,不支持剩余电量显示。

更换电池与收纳接收器很方便,上盖与底座磁吸方式固定,没有大部分鼠标采用的滑动卡扣方式长久开合产生的后盖松动的担忧,磁吸不存在磨损的问题,非常好的设计。

一直以来白天使用还好,晚上安静的时候,使用时鼠标按键发出“哒哒哒”的特别清脆声音感觉很不舒服,很吵,最近正好有时间,搜索了解微动更换的方法,首先拆开鼠标确认原装微动封装尺寸,此款鼠标螺丝使用非+字螺丝,需要使用T6螺丝刀拆解,共三颗螺丝。

螺丝拆掉之后,很容易的分开鼠标外壳。

原厂左右按键采用的是最常见的3脚微动开关,中键采用的是2脚微动开关,于是网上搜索3脚静音微动,发现找不到,静音的都是2脚微动,仔细观察鼠标电路板,3脚微动实际有1脚是无用的,卖家商品描述中也提到2脚微动尺寸上完全可以替代3脚微动,最后选择的是下面一种国产凯华红点静音微动,在微动行业口碑很好,价格也不贵。

下单等待快递的过程中提前把原厂微动拆掉。

清理干净过孔与焊盘,左右按键丝印2个引脚间画着方框的就是2脚微动实际使用的引脚。

快递收到,一共买了3个静音微动,将开关对应插入三个按键位置过孔,尺寸很合适。

开始焊接。。。。。

洗板水清理下焊盘助焊剂残留。。。。。

小刷子清理下鼠标内部灰尘,按顺序装回,注意鼠标底部塑料开关应与电路板波动开关位置一致,不要强行按压,以免损坏。

小红点还是很漂亮,实际测试使用,静音效果非常明显,手感也很好,不再有咔哒咔哒的特别脆的声音,现在按键声音是比较沉闷的声音,类似于液晶显示器开关按键的声音。

给大家个参考,互相交流,共同学习,合体收工,补光“屁股”有点亮

网友A:
改的不错,静音按键搜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静音按键搜索什么

凯华静音微动

网友B:
静音微动用得习惯?按下去没听到声音自己都不确定按了没有

网友:
改静音鼠标的话,我一般是换松下黑点正方形的微动,就是微软IE4.0鼠标用的那种,保留一部分段落感,但声音又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音微动用得习惯?按下去没听到声音自己都不确定按了没有

静音不是没声音,按键反馈都是有的,声音沉闷,没那么清脆,这个的亲自体会了,对声音不敏感可以不必折腾的

网友:
这鼠标好是好,就是离远一点就连不上的,一卡一卡的

网友:
这个鼠标用了2年了,感觉除了耗电厉害,工作要求计算机重度使用,所以每天都使用8小时以上,感觉每隔1个月就必须换一节电池。一直用2000mah的比亚迪镍氢AA电池,充电频繁比较头疼。

网友:
没哒哒响,这种静音微动按起来没感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改天我也折腾一下。

网友(2021-01-30):
静音的不静音的我都用过。还是喜欢不静音的。

网友(2021-06-01):
凯华这种虽然“无声”,但手感太“木”,弹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