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纯手工制作一个索尼EX909双磁头随身听压带轮

楼主(2020-10-29):
型号索尼WM-EX909,双头怪,压带轮有压痕,播放哆嗦,买不到压带轮,只能自己造一个,原料是硅胶,硬度适中本次主角

压带轮位置,已经拆下

原料

原压带轮

上电钻打磨

小电机细磨

不知道,还在细磨中......

后续......

楼主:
再上一张图,对比一下

楼主:
趁功夫又手工雕刻了一个耳机转换插头

网友A:
我小时候用透明胶卷过一个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用透明胶卷过一个

能用不,不打滑吗,呵呵呵呵

网友:
还是找一个废随身听的压带轮比较靠谱,如果需要简单加工一下还可以,这么做一个感觉不太靠谱(同心度、弹力等不一定满足要求)。

网友B:
人才,外圆同心度咋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才,外圆同心度咋样,好用吗

勉强能听,等有合适的材料和工具再搞吧

网友:
不打滑吗?没有胶皮

网友:
   不错不错,真聪明啊,哈哈哈。

网友:
你这个立体声磁头,还不算复杂,见过好像台湾产的一个海燕的3v立体声单放机,那种黑色的。效果真是不错啊,哈。那个磁头,是好几层的。:funk:lag668还是什么立体声ic。那个ic挺大的。后来出来的lag方案的,都比较集成,很小,音质太假。

网友:
其实可以用硅胶管做

网友:
自制的装上是不是更哆嗦

楼主:
后来买的硅胶管,感觉不错,进口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买的硅胶管,感觉不错,进口材质

还是没有成品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买的硅胶管,感觉不错,进口材质

买的什么规格的硅胶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