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44LT主控板的跳线问题

楼主(2020-10-29):
有没有哪位大神见过这个板型啊?

原版是两个2CE的颗粒,但是却分布到CH0,1的CE0,1,我就纳闷为啥不弄成CH0,1,2,3的CE0
然后我自己找了4个4CE的颗粒重新贴,贴CH0,1通道后,可以通过跳线配平CE,开卡成功。但是只要一贴CH2,3,不管跳线怎么处理,ID都不会到相应的通道上,而是落到CH0,1的CE4-7

有大神明白怎么弄么?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主控是双通道8CE的吧

网友B:
qfn封装的主控,不支持4通道,如果和46xt一个尿性的话,这货最多支持2通道共4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主控是双通道8CE的吧

原来是这样,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封装的主控,不支持4通道,如果和46xt一个尿性的话,这货最多支持2通道共4ce ...

原来是阉割版啊?不过试过可以开双通道,每通道4ce,共8ce。慧荣的坑真是无语,好歹型号上区分一下嘛,比如jmf的667和667h。3268也是还要分大芯片和小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阉割版啊?不过试过可以开双通道,每通道4ce,共8ce。慧荣的坑真是无语,好歹型号上区分一下嘛,比 ...

其实型号上是有区分的。
288的46xt叫sm2246xt G AA,
144的46xt叫sm2246xt H AA,
qfn的46xt叫sm2246xt M AA。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阉割版啊?不过试过可以开双通道,每通道4ce,共8ce。慧荣的坑真是无语,好歹型号上区分一下嘛,比 ...

3268大小的名字也不一样啊
大的叫SM3268M-AB
小的叫SM3628P-AB

网友A:
qfn的46xt叫sm2246xt M AA是SM2244LT的升级版本,支持了SATA3,也就是你这个2244LT是只支持SATA2的

但QFN的2246XT只支持双通道4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的46xt叫sm2246xt M AA是SM2244LT的升级版本,支持了SATA3,也就是你这个2244LT是只支持SATA2的

但QFN ...

QFN的2246XT只支持双通道4CE

是每个通道可以4CE  还是 两个通道加起来一共只能贴4CE?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两个通道,一共4个CE。因为我之前弄的一个盘就是这样,只能4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两个通道,一共4个CE。因为我之前弄的一个盘就是这样,只能4CE ...

我这个QFN虽然是2244LT的的主控,但是测试了,双通道共8CE开卡正常,所以估计一共都有8CE

网友C(2021-01-08):
这个片子 短接那两个脚能识别到啊 我手里有个16g的小板 插电脑上显示2g 应该是被刷固定容量啦 想知道怎么短接开卡工具能识别 没有测试点 求指导直接短接芯片哪两个脚啊

楼主(2021-02-17):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 短接那两个脚能识别到啊 我手里有个16g的小板 插电脑上显示2g 应该是被刷固定容量啦 想知道怎么短 ...

其实能看到2g应该是识别了,你看看短接跳线,我这个就是jp1

网友(2022-05-10):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两个通道,一共4个CE。因为我之前弄的一个盘就是这样,只能4CE ...

大神你好,我有个2244LT的msata不认盘想修复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1627-1-1.html

像这样的板子应该短接哪个jumper?或者对这个芯片来说是哪些引脚?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