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能再省的平板灯

楼主(2020-10-29):
铝皮薄,驱动套个热缩管也省了

网友:
确实省,不过仔细一想,再做复杂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A:
能再省的,你这驱动可以了,现在的极致缩水能缩到就一个整流桥一个IC几个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再省的,你这驱动可以了,现在的极致缩水能缩到就一个整流桥一个IC几个贴片 ...

  能省就省,只要能亮,灯珠省掉也无妨。

网友:
够省啊,限流估计有点热啊

网友:
主要是省钱,
要不然哪能卖那么便宜

网友:
感觉挺好的

网友:
东省省西省省,厂家就有钱赚了,不然怎么会有促销大降价了

网友:
这个要是5块以内性价比就高了功率不大散热要求就不高了,密封在里面套热缩管没啥意义了

网友:
至少还有个保护电阻

网友:
这个做工算好的了,还有更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