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没事折腾的nas主机清灰换风扇

楼主(2020-10-29):
『X折腾』没事折腾的nas主机清灰换风扇
这台主机最后用的是dell的电脑,翔升的主板配上这电源简直是完美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02878&extra=
主机是用以前朋友卖我的组装电脑的,后被我升级成H81的主板配3250的cpu了,然后换到联想的机箱上,这机箱就闲置,淘了一块主板做nas了。

翔升主板没有挡板,这么装也是可以的。

dell的电源毫无违和感

V6机箱的前面板还是挺好的

躺下

开盖

自己手机的500G的硬盘

原联想机箱配的串口DVD

主板俯视图

低功耗CPU配简单的散热

挡片没有,漏风

sata线可以从背面走

主板刚好顶着电源

电源线可以固定在电源地板上的卡扣内

感觉从背板走,接线还是很林乱

本想给风扇做保养,结果失败了,风扇怎么弄都转的不流畅

最后给换了一个稍大点的风扇

还好空间大,怎么装都无所谓

整理清灰到此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三个硬盘! 里面有不少好东西吧

网友:
曾经也有一台这样的小机箱电脑,20块钱咸鱼自提卖掉了,嫌它占地方

网友:
家庭NAS,在家都用来做什么用呢?挂太多硬盘太费电,挂少了又放不了多少电影,

网友A:
我觉得那个DVD是并口的,用IDE线的。

网友:
我电脑是H61+G1610,感觉CPU风扇在晚上声音大,把风扇电源接在主板USB插针上,声音小了,散热器也没见发热加大。

网友B:
弄个顺眼一点的箱子呗,这么大个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顺眼一点的箱子呗,这么大个箱子

顺不顺眼无所谓,我又不放在显眼的地方,如果个头不大我想放在吊柜里,但这么大的话,那就放在书房书桌下面是最好的

网友:
还是用回全塔机箱好用了,长又大的显卡和CPU散热器可以随便来了

网友:
我也有个虚拟机里面跑的群辉,用的g1820 8g  功耗30多瓦,加上3块硬盘直接上50多瓦了

网友:
仓储里装了什么,截几个图来看看

网友C:
这种设备我们那儿一般称之为“PC机”。。。。。。或者是个人电脑。。。。
不管他叫NA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我们那儿一般称之为“PC机”。。。。。。或者是个人电脑。。。。
不管他叫NAS的。

我喜欢叫台式主机。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你这个是省钱不省电吧简单的nas还是路由器的省电,当然,功能要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个DVD是并口的,用IDE线的。

我也觉得那应该叫并口

网友:
不错,利用空间

网友:
风扇咋固定的

网友:
搞不懂大家都上nas干什么,我现在不下载,都是用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