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台8寸VGA和视频信号输入的显示器

楼主(2020-10-29):
三台8寸显示器,都是视频输入和vga双输入的,每台详细情况请看照片和价格,所有显示器购买时都附送电源一只。如果三台全要260包快递,磨叨和评论家请绕行,本来本人非专业商人,玩的东西,开心就好,而且所有物品允许议价,机器包邮,偏远和边疆区域加10元运费。谢谢

第一台
使用过的,视频和vga输入,显示效果见图,插头有生锈痕迹,,90元,送12v电源一只

第二台和第三台是同样的机器,不过其中一台有一线,外壳下部有一点缺肉,所以带线的那台价格为80元,另外一台正常的110元,其他细节请看图,因为这两台的vga输入口为圆形的,所以已经做好标准vga转换线附送了,同时附送,电源也肯定附送的,,成色很新,库存有些落灰,,其他细节请看图

网友A:
vga输入口为圆形的-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输入口为圆形的-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这个很正常啊。。一些工业设备的接口和普通接口不同。用来区分『专业』和『非专业』嘛。。。哈哈

楼主:
这个价格都没人要么?

网友B:
捧个场,楼主的电子显微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捧个场,楼主的电子显微镜还不错

显微镜没有啦,在有需要的,至少也要一两月后了,还不知道弄不弄到呢,呵呵

网友C:
你好,我想买你的第一台显示器,带av和vga的,我这有点远在新疆。怎么购买,走咸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买你的第一台显示器,带av和vga的,我这有点远在新疆。怎么购买,走咸鱼吗? ...

不知道在新疆那个地方,能说一下么,我好问是否可以发到

网友D:
我手上有一部老设备使用的是显像管,我想换成液晶的,我插进VGA接口发觉液晶显示的分辨率感觉还没有显像管的好,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一部老设备使用的是显像管,我想换成液晶的,我插进VGA接口发觉液晶显示的分辨率感觉还没有显像管 ...

显像管和液晶没办法比较啊,特别是黑白管,成像关键在电子枪的准确精度,比如电子枪聚焦成一毫米和一丝米,成像出来就大了去了,液晶的简单说就是纵横“线”的交叉点为一个像素,老液晶显示器工艺问题,那些“线不能做的太细,所以相对说,像素就大一些,”

另外,显像管是“点”主动发光(电子激发荧光粉),液晶是交叉点扭转液晶方向来让光线“导通或关闭”,所以刷新率上来说相比电子枪要慢上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显像管和液晶没办法比较啊,特别是黑白管,成像关键在电子枪的准确精度,比如电子枪聚焦成一毫米和一丝米 ...

你的意思是说换成高清分辨率大液晶会相对好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换成高清分辨率大液晶会相对好很多吗

这个是肯定的,也是相对的,高清源加低分辨……白搭;  低源加高清屏……白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的,也是相对的,高清源加低分辨……白搭;  低源加高清屏……白搭 ...

那就是要先了解好源吗?机器应该是英特尔865或者845的主板,显卡可能是内置显卡,我拍照开机的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要先了解好源吗?机器应该是英特尔865或者845的主板,显卡可能是内置显卡,我拍照开机的画面了 ...

如果是电脑信号源,那怕是集成显卡,只要驱动正确,输出的vga信号也是不变的,如果感觉显示差别,那只能是显示器差别了

上面说了CRT显示器是主动发光(电质激发荧光粉)和液晶显示器(简单说就是上下两层导电板对应交叉点改变液晶的旋转以达到开关透光的目的)比较起来,CRT显示器更鲜亮,同分辨率的情况下,在不考虑耗电的情况下,肯定优选CRT了啊

以前因为制作工业和技术限制,彩色crt(每一个白色为一个像素来说,其实是三种颜色混合,也就是需要三个电子枪)分辨不高,而且还有热变形,畸形矫正等问题,加上功耗远高于液晶,所以被液晶显示器迅速占领市场,但是现在的技术和生产设备早就解决这些问题了,无论是分辨率什么的,如果不记功耗,还是远超液晶显示器的,毕竟液晶的扭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快过“电子”,,所以很多媒体工作者依然在使用CRT显示器,虽然价格高,功耗大,但是“它”无论色彩还原和分辨率刷新率对比度等,都是液晶显示器不能比拟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在新疆那个地方,能说一下么,我好问是否可以发到

你好,我这边在新疆伊宁市,估计邮费应该2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