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360随身wifi。

楼主(2020-10-29):
手里有个360随身wifi3代,然后不是很好用本来想拆开看看能不能维修。
拆了以后发现里面东西都非常小,根本没办法维修。
还是封上然后丢了吧。

网友A:
不用修,换个天线就行

网友B:
我这前也拆过,现在还在服役中,只是慢得要死。

网友C:
和其他版本比起来居然还多了一坨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换个天线就行

天线就是外面那一圈铁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前也拆过,现在还在服役中,只是慢得要死。

我这个是经常性的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其他版本比起来居然还多了一坨牛屎

多了啥也没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

网友D:
我的装个驱动后做无线网卡用,300m比老的150m无线网卡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装个驱动后做无线网卡用,300m比老的150m无线网卡好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装了驱动以后,无线非常慢,而且是不是断流,好像这个是有问题的,本来想拆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烧了,或者焊点脱落的,结果拆了以后发现好像没什么地方是坏的,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