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欧琳水龙头拆解

楼主(2020-10-29):
求助!欧琳水槽龙头旋转处漏水,想拆下来换密封圈。

楼主:
求助各位怎么把旋转龙头拆下来,试了下面大螺母拧不动啊!难道是直接拔的吗?试了好像也拔不出,奇怪了

网友:
应该是旋把上有那个红黑标记的塑料盖子扣开,里面是螺丝,可以拧开把手。剩下的慢慢琢磨,有办法的

网友:
根部那个圆环是可以拧下来的,没看到前后两边有个小缺口吗?那就是用来卡扳手的。如果扳手扭不动,就只能用布包着后上管钳了,这种螺丝一般只有几圈螺纹,不会很难下的。

楼主:
没有缺口,用水管钳也拧不动。大力怕把龙头弄坏啊

网友:
下面大螺母你拧反了吧,这玩意儿当然是下面的大螺母固定的,神特么插的,如果还是拧不动就是被污垢粘住了,随便拿什么东西敲击边缘,多敲几次就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缺口,用水管钳也拧不动。大力怕把龙头弄坏啊

看这里:

网友B:
锌铝合金的材质,用个3~5年差不多应该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

谢谢,这不是卡口。反正漏水不多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锌铝合金的材质,用个3~5年差不多应该可以换新的了。

是铜的螺帽,拧时漏出铜的颜色了。就是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不是卡口。反正漏水不多再说了

收回我说的话,确实是2个卡口,用来上扳手拧螺帽用的。太隐蔽了,不仔细看不出来

楼主:
有2个卡子,看来确实是大螺帽,需要拧下来。有谁知道是顺牙还是反牙的?

网友:
是顺牙没有必要用反牙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锌铝合金的材质,用个3~5年差不多应该可以换新的了。

欧琳可是响当当的名牌啊,一般水槽都是千元级的,配件不大可能使用锌合金材料。当年装修厨房时看了好久欧琳洗菜盆但觉得太贵没舍得买,最后入手了普通品牌304不锈钢的所谓加厚手工盆。

网友:
拧掉就可以拔出水龙头换密封圈了

网友D:
拆这个龙头,要把水盆拆下来或者掀起了才行。我也是欧琳的,当初挺贵的。第六年换了这个龙头。注意龙头下面的管子也要换,一定要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这个龙头,要把水盆拆下来或者掀起了才行。我也是欧琳的,当初挺贵的。第六年换了这个龙头。注意龙头下面 ...

我08年买的,用到现在。2年前换了阀芯和软管,质量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琳可是响当当的名牌啊,一般水槽都是千元级的,配件不大可能使用锌合金材料。当年装修厨房时看了好久欧 ...

说实在的,真心觉得是锌铝合金。我家的用了9年,今年换了。
如果是304或铜镀铬,表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铜的螺帽,拧时漏出铜的颜色了。就是拧不下来

WD-40伺候,应该可以的。或者用管钳,但是表面会留下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