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推荐个万用表!

楼主(2020-10-29):
要求如下:
1  用7号电池的(不知道喜欢玩万用表的人是不是都爱用7号电池)
2  有自动断电功能的
3  能马马虎虎测电容容量的

价格20以上吧  低于20的感觉到质量不靠谱

网友:
我下手了个UT33D+的,后来退了换了个EM33X的,还有个UT89X,都是用7号电池的

网友:
不知道是否上不封顶?  要是封顶的话,选择余地小多了

网友:
61E,真心好用,不过不建议当炮灰表用。

网友:
试试ZT-Y吧  非官方渠道100多甚至不到100,功能全,7号电池,精度很好!自动量程方便,个头也不大

网友A:
用啥7号电池 啊?直接上锂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7号电池 啊?直接上锂电了!

14500  还是18650?

网友:
希玛ST833A,7号电池,带频率测量,8M晶振测量速度快,背光可以常亮,带NCV测量,自动表,我就是用这个,关键是很小巧,和手机大小差不多,五十多块钱,我也有胜利890D和伊莱科,ST833A和后两个强多了。

网友B:
既然是7号电池供电,那我推荐一下brymen 235

网友:
VC86D,显示是5999的,测锂电池什么的电路很方便。

网友:
如果对于万用表的要求是这些的话,看几个常见厂家的功能表找型号就可以了,连说明书都不用看,根本无需推荐,满足这几个条件看看日置4222和福禄克101,国产品牌只建议在优利得近几年的新款里选。

网友(2022-02-13):
20元靠谱?欧元?美元?为什么不买块好的,最起码安全有保障的。买个好的能用几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7号电池供电,那我推荐一下brymen 235

brymen 235

这个型号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