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驱动墨水屏三色 黑白红的程序分享一下

楼主(2020-10-29):
谁有驱动墨水屏的程序分享一下  我用微雪的2.13V2可以驱动但是显示有问题    帮忙驱动成功就送驱动板加2.13三色屏各一个

网友A:
分辨率不对。三色的分辨率没有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不对。三色的分辨率没有那么大

可是换成212*104都没显示

网友(2021-09-10):
是这款屏不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同样尺寸的墨水瓶,可能分辨率就不一样。

网友(2022-01-21):
我的屏跟你的一样,方便分享一下驱动程序吗?我用STM32始终驱动不了

网友(2022-07-06):
楼主你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你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方便分享驱动程序吗?虽然我用的是ES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