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昌鱼TF卡读卡器

楼主(2020-10-29):
试了试还能用,插上TF卡,往里面复制个文件700KB/s,慢的不行,尝试尽量无损拆解,后面壳子撬开,用个东西把电路板推出来

网友A:
读卡器估计是usb1.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估计是usb1.0的速度

用芯片精灵看过,是U2.0的

网友:
以前买内存卡经常收到类似的赠品 一般直接扔进垃圾桶

网友:
牛屎够圆够亮

网友:
看到牛屎心情就差了,垃圾桶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芯片精灵看过,是U2.0的

usb2.0全速=usb1.1

网友:
除了牛屎比较圆就没啥优点了

楼主:
难怪速度那么慢,2.0原来还有区别

网友(2020-11-30):
一次性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