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固件的一些脚本求教

楼主(2020-10-29):
有个Nandflash的路由器,自己编译了C大源码的padavan固件,用着一直挺好的。
最近想把opt挂到Nandflash上,毕竟128M的空间只用掉了大概20M,还有100M左右的可利用空间。这样就不用挂载U盘了。强迫症患者就是这样的……
目前已经成功把插件装到了/etc/storage/opt目录下,SSH登录后通过mount -o bind /etc/storage/opt /opt 命令可以把/opt目录转到/etc/storage/opt目录
但是把mount -o bind /etc/storage/opt /opt 复制到脚本-路由器启动后执行 却没有作用。

请教的问题:
1.用什么脚本可以把opt目录转到/etc/storage/opt目录?
2.怎么永久性的添加用户和密码?或者在脚本里面能自动执行也行啊(在SSH里需要添加一个新用户之后才能启动某个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