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士施乐彩色复印机扫描机构皮带张紧轮维修,IIT系统错误故障解决

楼主(2020-10-30):
前日下班前,财务大姐欲扫描文档,突然传来Fuji Xerox DocuCentre SC2020数码复合机报警,显示故障代码062-360。此打印机性价比较高,公司买来几年也发挥了不小作用。但是也经常出现故障,不是卡纸,就是无法打印,找了几次售后维修,上门一次即使没修都要支付上门费(维修人员技术还是要用毛爷爷来衡量的)。虽然修了几次,但三四线小地方技术实在不咋地,都没解决问题。于是仗着自己混了多年的数码论坛,全面进行了机械组件拆解,终于找到毛病——供墨主齿轮组一个齿轮磨损严重、一个墨粉仓架断裂,马奶奶家购了二手配件完美修复。

此次出现毛病于是照例自己试着找毛病,打开上面输稿器发现扫描皮带松掉,临近下班没空弄了。

故障报警信息:

故障信息

故障信息

第二天上班开始拆解:
1、首先要拆背板,因为有自动输稿器,必须先分离数据线。拆之前记得断电(这个应该混论坛的都应该知道了,)

背板

背板

2、拆开螺丝后不要急于拿掉,下边有一条数据线穿过背板,要先分开、然后拔掉上面输稿器的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3、然后拿掉输稿器,将输稿器拉到最高,然后向后倾斜,下面的连接脚就可以拿出。

1拆下输稿器

1拆下输稿器

4、准备拆上面玻璃平台,要把上机壳拆下必须先拆下玻璃台盖板。

上盖板玻璃台

上盖板玻璃台

5、拿掉玻璃台板,露出扫描机构,这个是组装好补拍的,拆开的时候皮带已经松脱,张紧轮脱落。

扫描组件

扫描组件

此时发现问题所在,就是那个张紧轮固定脚柱断掉,考虑用胶肯定无法满足其使用强度,而且接触面积如此小。于是思考如何有效恢复功能且保证其正常起到张紧作用。。。。。。。(思考中)!为了便于确定更好维修方案,必须拆下扫描结构机壳。

6、拆掉扫描里面光条、导轨后在这之前要拆几块板。先拆前面的一些列组件及盖板。

粉仓盖板

粉仓盖板

粉仓

粉仓

装饰板1

装饰板1

粉仓盖板

粉仓盖板

7、拆完前面板,然后可以拆右侧挡板了。

右面板

右面板

小装饰盖

小装饰盖

8、下面开始拆扫描机构机壳,拆之前拔掉扫描组件数据线。

数据线2

数据线2

数据线1

数据线1

9、然后拆掉控制面板,因为里面的数据线连接机器内部,必须拆下。这个比较好拆,左右两侧有标记,用指甲就可以抠开。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2

控制面板2

控制面板3

控制面板3

10、抠开后慢点拉,拔掉数据线。

控制面板4

控制面板4

11、然后继续拆掉控制面板支架,蓝色的机壳。

拆除面板支架

拆除面板支架

12、现在开始拆扫描机构机壳,打开左侧面板,里面几颗固定玻璃台的螺丝拆掉。右侧在前后两处各有一颗(拆卸过程匆忙忘了拍)。

左侧固定螺丝

左侧固定螺丝

14、拆下扫描机构机壳后还是无法透彻了解故障部位,需进一步拆掉固定机壳的金属条。

固定条

固定条

15、拆到金属条机壳看到固定张紧轮部位,原来都是如图没有孔那边的状态,孔是后来钻透的。

钻孔

钻孔

拆到此处,彻底了解了故障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决定采用寻找一颗合适的螺丝,用通透连接的方式固定张紧轮。为了找到合适直径和长度的螺丝简直绞尽脑汁,螺丝太粗会造成固定位置钻孔太大,削弱固定强度进而影响耐久度。而且办公室可用材料实在屈指可数,最后灵光一现,看到角落里放着的几个12v废弃电源,记得里面有固定功率管和散热片的卡件。拆开后,果然长度大约2cm,直径2mm左右的螺丝非常适合加固张紧轮。分别找了三个电源,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卡件,但是有折弯造成底面不是平面,但长度比较合适,于是拿来改造。

拆墙配件

拆墙配件

下面进入真正的维修环节。这里需要吐槽一下当今的售后维修,基本就是换件,估计这个机壳换下来,没个四五百肯定解决不了。

16、先在机壳固定张紧轮位置钻孔,再用下上面的图。

17、紧接着解决张紧轮那个脚柱,因为张紧轮机构需要活动,不能固定死。于是还要在原来断掉的脚柱中间钻透,同时又作为机构活动的套管。本来也考虑用其他材料代替(比如中性笔芯,但尺寸小些),但难于找到合适尺寸的材料,还是决定钻孔解决。

替换组件

替换组件

18、将固定卡件折弯搞平,便于贴合机壳底部。

19、钻好孔后,筹备安装,考虑到螺丝直径较小,张紧轮原来的固定孔较大,需要增加个合适的垫片,遂又从刚刚作出贡献的12v电源输出端,拆下一个压片用作垫片。

12v电源螺丝

12v电源螺丝

20、一切准备就绪,安装测试。非常完美,活动自如,连接牢靠。

张紧轮安装完成

张紧轮安装完成

21、倒序装机测试。
再用一次这个组装完成的片子,张紧跟原机无差异,除了那个垫片有点突兀。(此处想重复用一张图,不知为何显示空白???)

22、既然拆开了,顺便上点润滑脂,上次维修主齿轮组买的。

上润滑脂

上润滑脂

23、每次修理都会赚点东西。当然有一颗应该是原来固定张紧轮的。

多余螺丝

多余螺丝

24、装完测试,故障不再,启动成功。

正常开机

正常开机

25、扫描测试,一次成功。

测试成功

测试成功

26、展示下本次的功臣工具。办公室工具、材料都缺乏,只能用一个工具箱里的这个钻头手动钻的孔。那边上的另外一个卡件太长,没用上。

工具,零件

工具,零件

总结一下本次维修:
1、故障明显,一目了然;
2、维修难度不大,但价值应该不低,如果找4儿子店起码4、5张毛爷爷;
3、维修思路清晰,任何维修过程中一定要广开思维,肯定能想到解决办法;
4、合适的工具非常重要,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然也对付解决了问题,但是工具不称手有时候弄起来还是费劲;决定败家节搞个锂电钻。

楼主:
维修过程中少拍了好多照片,但对于长期混本论坛的朋友来说,拆机还是手到擒来的,希望本帖能帮助需要的坛友。有些部件可能叫的名字不太对,毕竟业余的!

网友:
楼主V5 ,动手能力强。修复的位置比原厂的还要稳固!~不错的分享贴!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挺好,主要是现在的售后不换都这样修的话也赚不到钱啊,费时费力拆开安装客户一看没换东西也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A:
公司是自己开的吗?要不是这维修费怎么算?
长此以往都是白干事的,没积极性了

网友:
好办法,拆一下拍个照,防止拆开了复原不了。楼主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就真的是为了怕拆的开盖不上。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学习

网友:
费这么大劲完美修复,是自己家的公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是自己开的吗?要不是这维修费怎么算?
长此以往都是白干事的,没积极性了 ...

对,肯定是自己的公司,不然谁这么修啊。

网友:
一定是自己的公司,不然谁这么修啊。

网友:
能修打印机大佬的都是真耐心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之前单位额有一台 HP7110 打印机 故障, 拆了半天没拆出来~

网友:
那个断掉的塑料件,某宝买那种焊接胶,一种强力AB胶,固化后比原装的都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过程中少拍了好多照片,但对于长期混本论坛的朋友来说,拆机还是手到擒来的,希望本帖能帮助需要的坛友 ...

其实用环氧树脂 胶粘结的话 应当强度能保证的

网友:
我给你修好了 下次上哪去赚钱?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爱普生的打票机。就是支撑齿轮的塑料轴棍断了。也是找了个合适的螺丝,用迷你锉刀的头在原来位置磨出个合适的孔给拧上了。这要是金属件能用到我退休。厂家的小心思,太草了

网友:
哈哈,,果然,万能修理工。。兼职电工吗??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打赏,也是一个打工的,只是从小就喜欢拆东西,工作了也喜欢捅咕这些小玩意,维修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考虑赚钱,纯属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