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三款仿制无刷锂电钻转速对比

楼主(2020-10-29):
国产仿制低价的无刷钻都是标的无极调速,高档的没玩过,这次买了个号称3000转的机,就和手上的两款机器对比测试了下,这三款机器,实际上按扳机加速时都是只有6档速度,加速顿挫感明显,明显没有有刷电机调速顺畅。顺便测试了下最高速度下的空载电流,不多说了,都在图片上。

楼主:
标称转速对比,3个就有2个严重虚标

网友:
我觉得,至少电池平台要一样的。
这3个都是牧田款电池的?也来个接口照片吧。

楼主:
三款机型都是21V电压,前两款是牧田款

网友A:
中间这款查了下好像是大艺接口吧,不知这款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B:
黄鱼搜无刷电钻,找标价一块钱的, 有无极调速视频

网友C:
光测空载转速没用的,因为输出扭矩不一样。要测试一下增加扭矩阻力的情况下,电钻的平顺程度。

网友:
适应国内买家的需求,20块的无刷电机应运而生。
减配各种减配,反正可以虚标。
日常使用也分辨不出什么。

买家高高兴兴,卖家欢欢喜喜。多好。

网友:
18650 电池么 用用2块钱一节的,有的甚至2块都不到。
反正啥配置,降的不能再降。

标的还是高大上。

买家捡了实惠,商家卖了便宜。

网友:
降配OPP 的参数,标的比大牌MPP 还牛逼好多。
实在佩服!

网友:
电钻不需要太多的扭力,不是螺丝刀。所以电动螺丝刀贵

网友D:
意思还没有有刷电机的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这款查了下好像是大艺接口吧,不知这款同心度怎么样?

黄色这个应该是有几个电池接口平台的产品,我特意问他买的牧田款21V电池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测空载转速没用的,因为输出扭矩不一样。要测试一下增加扭矩阻力的情况下,电钻的平顺程度。 ...

测空载转速只是为了证明厂家说的3000转是不是吹牛,再说打磨时并不用多大功率,空载转速高才好用,扭矩倒是够用了,扭矩也只能看参数,业余条件没办法精确测量,第一台大的那个我测试了下,在21V电压,功率在不到50W的状态下,高速档手就抓不住夹头了,这才2A多的电流,所以在日常应用中没点问题,也就是钻孔打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这款查了下好像是大艺接口吧,不知这款同心度怎么样?

中间这款同心度还可以,还带轴锁,除了调速不太顺畅,用的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鱼搜无刷电钻,找标价一块钱的, 有无极调速视频

谢谢,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还没有有刷电机的手感好?

无刷开关的线性,基本我体验过的都一样,就是几个档位连起来的,和有刷那种线性加速不一样,可能是驱动的原因,反正大有得伟的无刷,在我手上的无刷机器,开关感觉都是这样子的,,没玩过别的牌子,

网友:
道理大家都懂,但该怎么买还是怎么买, 该怎么卖还是怎么卖,

网友:
黄色还可以,就是调速急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