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X 万用表自动关机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0-10-29):
关于众仪 ZT-X 万用表自动关机问题解决方法
如下图所示:

先按住RANGE键
再按开机键2秒钟
蜂鸣器响5声
万用表不再自动关机

网友A:
没这个表,貌似很好玩

网友:
说明书里有这个说明,不过这个功能真心不太方便

网友:
我刚买 液晶屏有一个坏点 查了下论坛里说屏幕不行 自动关机可能这个屏幕耗电厉害

网友B(2021-12-31):
请教ZT-Y怎么解决

网友:
ZT-Y怎么取消自动关键,有高手知道不

网友(2022-04-08):
谢谢老师提供方法

网友:
我的还是会自动关机,时间约为5分钟,长按那两个键开机,响几声后就黑屏了

网友:
说明书就有的,不过关机时间确实短。

网友(2022-10-30):
我也为这个问题头疼      你这个解决办法不根本    不可能每次开机都要按两个件  好麻烦

我不怕费电 每次开机没一会就关机 好烦

网友:
这个万用表 设计者真是脑子有问题    每次一会就关机 一会就关机  叫的让人心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表,貌似很好玩

买了就让你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就让你后悔

早就买了,哈哈

网友:
左右左右BA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ZT-Y怎么解决

zty就是通用方法,按住select键开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