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二手09年老车现代i30档位线胶圈老化。。DIY维修

楼主(2020-10-29):
昨天搭2个人去隔壁城市考科一。赚点小钱。。去到停车什么事也没有。。。结果考完试准备回来,  结果打不着火了, 发现不管挂什么档位, 仪表台都是 显示D档。。

晕了。。。我才领证没多久, 还没碰过车故障的。。。差点 回不了家了。。。
后来找了当地的师傅过来, 跟我说 可能档位线断了, 没线换(说这个一般维修店都没备这个货的), 就算要换,工程也大,

师傅人工在发动机那边 拔回P档 让我打着火, 再人工挂到D档, 一路D档到底 开回家先,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的。。。然而还得给师傅38元上门费。。。

回到后 都晚上6点了。。。就尝试自已检查下, 即然师傅说线断了,  就检查 发动机 和  档把 这两边。。。结果发现是  胶圈老化坏了, 档位线 脱落出来了。。。
某宝一搜档位线胶圈。。。最少得8元包邮。。。本着节约原则,  一毛钱我也要省下来。。   已经给师傅38元了。。。算下来这胶圈老贵了。。

自已研究下吧。怎么说都是混论坛的, 自已动手拆吧, 结果 档把手 拆不掉。。。开始不知道, 一字螺丝刀一顿乱撬都没开。。。
淘宝上一顿搜 档把, 看结构。。。  终于找到方法了。。原来 档把下面白色的那个套,  要用力拧开的。 拧开后, 档把上 有螺丝的。。。

拆不开挡把, 从侧边的缝看, 明显看到是胶圈烂掉了,  档位线脱落出来了。。。

费了老劲才拆开档把,  把整个档位露出来, 来张清楚 没胶圈的样子

找来一截 硅胶管, 内径8MM外径10MM, 剪成如图样。。

似着套上胶圈。。。貌似不错的。。

再剪一小圈, 套在外层。。

就这样套着, 把线装回去。。

外面也弄一圈 套上去。。

完美了吧。。其实还差点。。。用着用着, 估计会掉出来。

又想到个方法, 找来 一脚垫。。感觉有厚。。。

上刀片 切薄一点点。。

2.5MM钻头钻5MM深,中间是空芯铁柱,不敢太深,必竟铁标准柱这里有受力的, 钻太深了,铁柱受力怕会断。。
  再攻3MM牙。。。直接上螺丝。。。我就不信还会掉。

压上胶圈, 垫片。。螺丝上紧固定。。。

完美了吧。。。除非螺丝松出来。。。 否则绝不会再掉了。。。

开始还原。。

档位这个壳。。。好讨厌 这啥镀层。。。  掉了一堆。。弄得车上到处都是。。档把下面的那套 也是 掉一堆。。。
指甲一顿乱刮。。。刮少一点。。。省到掉更多在车上。。

刮得好累, 扣不完那白色的镀层,不管了,装回去。。

。。。完美恢复。。。

网友:
厉害,这个都可以弄。

网友A:
全塑料结构,不太靠谱。这个变速箱还不是全电子的,变速杆和变速箱有机械连接,用全塑结构对可靠性有严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塑料结构,不太靠谱。这个变速箱还不是全电子的,变速杆和变速箱有机械连接,用全塑结构对可靠性有严重影 ...

都有11年的车了,  这是有多严重的影响?

网友:
这个修的好,特别是攻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塑料结构,不太靠谱。这个变速箱还不是全电子的,变速杆和变速箱有机械连接,用全塑结构对可靠性有严重影 ...

很多手动挡的档把座也是塑料的,至于是abs材质还是pc或者pp等不得而知。估计abs材质占多数,能用很多年。

网友B:
楼主应该再把螺丝涂上螺丝胶,那样车报废它都不会掉出来了

网友C:
混论坛的老司机,应该搞个手动挡,可靠性更高,还有驾驶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再把螺丝涂上螺丝胶,那样车报废它都不会掉出来了

没有螺丝胶啊。     就算现在再给螺丝胶我,  也不敢再松开了, 必竟攻牙不深,  拆装多次怕滑牙 。。

就这样子 螺丝还会松掉 就只能认了。。。 反正知道问题所在,  要是还在路上出故障  自已也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论坛的老司机,应该搞个手动挡,可靠性更高,还有驾驶乐趣

常在市区里走,  怕频繁换档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螺丝胶啊。     就算现在再给螺丝胶我,  也不敢再松开了, 必竟攻牙不深,  拆装多次怕滑牙 。。

...

不用非得螺丝胶,找那种补鞋胶带弹性的那种就好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来,第一次用细铁线绑着用先,过一阵子在改回上螺丝加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非得螺丝胶,找那种补鞋胶带弹性的那种就好用

现在手上什么胶都没有。。。      透明胶带就有, 可用不上嘀。。。  匆匆忙忙搞好的。   以后 这螺丝还能给我掉出来    就到时再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来,第一次用细铁线绑着用先,过一阵子在改回上螺丝加垫

网上 见过, 有人用扎带绑着先

网友:
最少得8元包邮。。。本着节约原则,  一毛钱我也要省下来。

网友E:
这个结构用卡簧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用卡簧最靠谱

原则是这么说, 可临时上哪找卡簧

先这么用着,  双11,看看有没合适的红包, 撸一点备用

网友:
幸亏没去4S店修理  否则给你换个总成大几千块

网友:
就那个大的垫片已经足够了,那个胶帽子可以不用把。我一台车经历过老鼠堆积东西把档线卡死不能拉动,一台经历过变速箱那边的档线螺丝松动,造成拉高转速立刻调档

网友:
高手,这都想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