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这个轻度nas方案行不行

楼主(2020-10-29):
两个玩客云,
一个挂个破移动硬盘 负责下载 和同步手机照片
一个装armbian 和omv 接一个迈沃的usb raid硬盘盒,两个2.5寸硬盘做raid1,同步玩客云的下载和照片目录
再配合ddns外网访问 文件同步没想好用什么omv的插件

网友A:
玩客云可以装Armbian吗?
第二个玩客云的作用是什么呢?备份?冷备份还是热备份?
如果是热备份,第一台玩客云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冷备份,不需要做rai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客云可以装Armbian吗?
第二个玩客云的作用是什么呢?备份?冷备份还是热备份?
如果是热备份,第一台玩 ...

第二个玩客云是在鬼市买的,没解绑 所以耍着玩。
可以刷armbian的
玩客云伤硬盘,所以接了个老移动硬盘下载。
另外一个玩客云装omv 做备份等功能用

网友:
就不怕某天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玩客云是在鬼市买的,没解绑 所以耍着玩。
可以刷armbian的
玩客云伤硬盘,所以接了个老移动硬盘下 ...

我是用路由器带个2.5寸移动硬盘当轻nas,然后电脑冷备份。

网友:
只要是usb接口的,统统不要用,尤其下载,很不稳定的接口,最早以前玩脱机下载,后来感觉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