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台式商用电脑电源拆解!DELL H240AS-02

楼主(2020-10-29):
戴尔商用台式机电源,进过水,拆开清洗晾干!(手机摄像头渣渣)!手机传图,未编辑!将就看看吧!芯片没查!晾干装起!

网友:
集成度好高

楼主:
确实还不错吧,就是功率不太大

网友A:
戴尔品牌台式机上的电源,形状有点特别,只能装在戴尔的某款机器上

质量感觉应该不差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给NAS用

网友B:
单12v 很像适配器了

网友C:
戴尔的电源我一直都很喜欢,只是放在组装机有时候都有小问题,因为是品牌机定制的电源,电线长度都是可丁可卯的,用在组装机要用延长线。很麻烦。因为买延长线的钱都可以买个不错的二手的好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尔品牌台式机上的电源,形状有点特别,只能装在戴尔的某款机器上

质量感觉应该不差

商用机上,算是专用吧,还有HP的也是,专用于商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12v 很像适配器了

确实是,单12V输出,接主板上再由主板转其它电压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电源我一直都很喜欢,只是放在组装机有时候都有小问题,因为是品牌机定制的电源,电线长度都是可丁可 ...

这只是单12输出,组装的话不是很合适吧,还有这个输出也才240W,确实是也太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