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天猫精灵智能控制开关硬改Cassia蓝牙插座

楼主(2020-10-29):
老五家的Cassia蓝牙插座,出口货,110V,美标插头。3.5一个,16A。厂家可能倒闭了,APP用不了,所以商家便宜处理。

首先说下改这个插座的目的:
第一,虽然现在蓝牙插座价格已经下探到17.5元,但是都是10A的,这款Cassia蓝牙插座用的是16A继电器。同样的16A蓝牙插座要50左右。而这样改造成本只有13.5元。
第二,用天猫精灵智能控制开关改造,支持遥控器遥控,比一般插座更方便。

废话不说,先上图
外包装

反面说明标明了输入是110V,输出16A

看插孔,是美标的

后盖是卡扣固定,从红标缺口处撬开

插座里面有三个螺丝固定

整个电路板分成三个部分

稳压IC是CR1510

楼下继续

楼主:
因为怕电压过高损坏继电器,先吧继电器取下

连线单独测量电源板看看220V下稳压输出电压是多少

实测稳压输出是4.86V,说明插座是支持220V的

蓝牙主控是TTC2541,供电是7533

先取下天线和按键

然后用加热台取下蓝牙模块

改造我用的是新版天猫精灵智能开关控制器

蓝牙模块相当小,切割下来

把蓝牙模块焊接到原电路板上

一共要连四根线,+3V,GND,K1蓝牙控制输出,以及LED地线接到三极管C级

染病把三块电路板原路焊好

软件应用
这个控制盒有专用的APP,插电后点击“对码”,开关通断三次就能正常使用。不过这个APP只能控制开关,

定时功能无效,而且不是指定几点开关,而是4小时(以内)倒计时关机

用天猫精灵查找设备,找到智能灯(我用的是天猫精灵方糖),我试过,关掉方糖音箱,天猫精灵APPA扫描不到设备。不过只要扫描到设备后关闭方糖音箱,天猫精灵APP依然可以控制这个设备
在天猫精灵里面可以看到有定时开关机,以及倒计时关机的功能,这样就和普通的只能插座一样了。

另外这样改造的插座还支持遥控器开关,帅不帅

全文完

改装第二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991

网友:
怎么改造你说下 坐等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好,改得妙。。。。。。

网友:
真的比较硬啊,强行改

网友A:
这个是蓝牙连接还是wifi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蓝牙连接还是wifi连接的?

蓝牙,想改wifi的用esp8266 模块

网友B:
奇怪,我的买的这个控制盒也是掌控app的,但天猫精灵不支持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买的这个控制盒也是掌控app的,但天猫精灵不支持定时

店家说现在控制盒有两种,支持定时的比不支持定时的贵2块钱

网友:
来个购买链接呢

网友:
智能设备缺乏平台都是智障,在各位老总家买了不少智障设备。。。还是买涂鸦好。。

网友:
智能家居,要靠自己动手呀,没有抄能力,只能发动脑能力了,楼主棒棒,学习了

网友:
其实各个开关用射频最简明高效,终端主机才需要连接手机做总控

网友:
老五家指哪个商家,3.5一个哪里能买到?

网友:
你拆的这个天猫精灵开关是我们公司的芯片, 我就说怎么看外壳就那么熟悉了,看到里面时一点都不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买的这个控制盒也是掌控app的,但天猫精灵不支持定时

买得早,还不支持,买新的就有了